请教大家平时用的密封胶是什么?类似502的行不行?

楼主(2020-07-02):
请教大家平时用的密封胶是什么?类似502的行不行?密封性能好一点的。

网友A:
找硅橡胶,环氧树脂之类的。502不能,干了之后体积大幅收缩,不满足密封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硅橡胶,环氧树脂之类的。502不能,干了之后体积大幅收缩,不满足密封要求。 ...

703-705的?这个好像容易搞掉,过段时间会不会裂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3-705的?这个好像容易搞掉,过段时间会不会裂掉?

我还真没折腾过呢。过年前买了3桶胶现在还在那吃灰。。我买了一桶硅橡胶,一桶环氧密封胶,一桶环氧导热胶。硅橡胶是软的,可以拆下来,环氧就甭想了,跟石头一样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折腾过呢。过年前买了3桶胶现在还在那吃灰。。我买了一桶硅橡胶,一桶环氧密封胶,一桶环氧导热 ...

谢谢,明白了,想用硬的可以用环氧的。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热熔胶,通电加热的胶枪打出来的胶

网友C:
首先说明你想密封什么?

网友:
704很好用啊

网友:
资料说是704吧。未用过

网友:
看你用途,你是为了防尘,防水,还是防泄密
防水可以用软的,硅胶一般就行
防泄密,环氧可以,再加点颜色遮盖,如果是模拟电路,小心了,加颜料可能降低绝缘性能的

网友:
用结构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试试热熔胶,通电加热的胶枪打出来的胶

这个最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明你想密封什么?

金属嘴,连接气体管路的地方。

楼主:
不行,试过了,压力大的时候直接蹦了。

网友:
玻璃胶或者70x系列

网友:
电子灌封胶   AB组分,按比例混合后浇灌自流平,干透后超硬。

楼主:
谢谢大家,这些都试试看。

网友D:
是否需要过IP67的标准,如果要过这个标准,用密封胶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需要过IP67的标准,如果要过这个标准,用密封胶是没有效果的

超过这个标准了,还有一定压力。10MPA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过这个标准了,还有一定压力。10MPA

那不能胶,需要用密封圈,或者密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能胶,需要用密封圈,或者密封条

好的,谢谢。

网友:
淘宝搜索:高压油管接头、收紧卡箍、卡箍、抱箍、喉箍,配合704硅胶来用(涂胶部位要保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