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4.0 怎么设置所有工程使用同一个配置文件呢?

楼主(2020-07-02):
如题,si 3.5在建立新工程时可以选择是否使用统一的配置,这样所有的工程都可以用一个配置文件了,但是si 4中没有找到这个设置,哪位知道分享下,谢谢

si 3.5中有设置

si 4中同样的地方没有,其他设置中也没找到

网友A:
觉得还是SI3.5的界面看着舒服,现在SI4.0用着各种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还是SI3.5的界面看着舒服,现在SI4.0用着各种不习惯

嗯,这个设置4.0中有没?

楼主:
再顶顶,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这是什么的设置,文字格式那些的吗

网友C:
-_-||,我使用 SI 十多年(自 SI4 发布以来,就一直是 SI4),都未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可能是简单的人没烦恼吧。
帮你顶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_-||,我使用 SI 十多年(自 SI4 发布以来,就一直是 SI4),都未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可能是简单的人没烦 ...

比如设置的table替换成空格,显示行号等等,新建个工程都要设置一次,太烦人了,3.5的话可以在建立新工程时选择全局设置还是工程独立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的设置,文字格式那些的吗

例如显示行号,table转空格,显示文件名及路径,自动更新修改等等的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例如显示行号,table转空格,显示文件名及路径,自动更新修改等等的设置。 ...

这些本来就是全局的啊,我都是直接设置,所有的工程都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显示行号,table转空格,显示文件名及路径,自动更新修改等等的设置。 ...

options->load configu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本来就是全局的啊,我都是直接设置,所有的工程都一样的效果。

我的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s->load configuration

目前是这么弄的,有时忘了,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