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emWin界面设置英文字体怎么改成中文

楼主(2020-07-02):
第一次用,请问一下版主,

GUIBuilder.exe用工具生成的代码,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PP");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0);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1");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hItem, "now about 10p");
    //

类似上面这些字体都是英文的,如想想改成中文,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示例打印汉字是可以的
void XBF_Disp(void)//宋体16*16
{

        CreateXBF_Font();         //create extern flash font lib
        GUI_UC_SetEncodeUTF8();
        SetFont_Xbf();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HCenterAt("欢迎使用好钜润科技产品",240,285);
        GUI_DispStringHCenterAt("当前全字库存储在外部QSPI FLASH",240,310);
  GUI_DispStringHCenterAt("emWin外部XBF字库演示",240,345);
}

网友A:
这个要用中文字库才可以,我是参考了正点原子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中文字库才可以,我是参考了正点原子的例程。

谢谢回复,有没有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B:
好钜润的示例已经描述地很清楚了,如果要全字库,那就用FontCvt工具制作XBF字体烧写到外部flash中,部分字库的话可以导入后直接生成C文件

用GUI_XBF_CreateFont()加载这个字体

使用GUI_UC_SetEncodeUTF8()开启UTF8支持,也就支持中文了(注意不同版本的MDK对UTF8的支持情况不一样)

具体参考emwin Reference Guide 的Font Converter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钜润的示例已经描述地很清楚了,如果要全字库,那就用FontCvt工具制作XBF字体烧写到外部flash中,部分字 ...

看到了,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