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7A非调试状态下数组值被异常修改问题求解?

楼主(2020-07-02):
今天碰到过奇怪问题,发现程序仿真正常,烧录到片子单独运行,后程序运行不正常。后来排查分析,是因为数组值在非调试状态下被异常修改,仿真状态都正常的。修饰成const解决。但这个数组我必须可修改数值,故不能修饰const.该如何解决?

网友:
又来一个数据莫名其妙在RAM里被改掉的

网友:
加入const关键字之后就放在FLASH上,与RAM就没关系了。
额,可以固定RAM地址看看。
或者,查找RAM寄存器,看相应的RAM是否被打开了(MSP430分区域RAM,如果不使用,可以关闭,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