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图中电感是啥规格 电感值多少呢?谢谢

楼主(2020-07-02):
各位坛友能帮我看看图中上面的这个电感值多大吗?小弟色弱。。。
电感用万用表量开路了,看起来像是鼓包了。

网友A:
确认这是电感?你量量边上的阻值是个位数还是40k。读数应该是310000,即310mh,但是据我所知地球上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这是电感?你量量边上的阻值是个位数还是40k。读数应该是310000,即310mh,但是据我所知地球上根本没有 ...

谢谢你啦,下面的这个元件我量了一下 12欧姆左右 下面原件丝印 L2 所以我猜测这两个都是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啦,下面的这个元件我量了一下 12欧姆左右 下面原件丝印 L2 所以我猜测这两个都是电感 ...

那估计是定制型号了。你这一说我又看了下,发现我认不出来到底是红色还是橙色了,你缺一个白板颜色

理论上色环电感和电阻一样的读数,单位是uH。所以很奇怪,下面那个如果按红色倒是可以定4mH,上面那个真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定制型号了。你这一说我又看了下,发现我认不出来到底是红色还是橙色了,你缺一个白板颜色{:swea ...

谢谢你啦 大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