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简单的工具,用来测量制作锂电池组。

楼主(2020-07-02):
  部份工具买材料DⅠY的,要求不高,能用就行。文字内容都写纸上,手机不好编辑,各位看官看图吧。

网友:
电量表是测电池容量的?用的什么方案呢

楼主:
方案冇知,tb买的,搜索炬为。有很多种可选。

楼主(2020-08-29):
       累呀!历时5个小时,组了个74v20ah铁锂电池组,不含外壳制作。
  材料:
  1电芯  A123软封 3.2v20ah(已分容)
   2 壳体 PP胶板,板6mm厚,外尺寸320*215*170mm
   3 保护板为 50A24s同口带均衡铁锂保护板
   4 辅材 青棵纸、双面胶、纤维胶带,纤维板、硅胶线,缓冲胶等。
    制作流程:
   1) 到货开箱检查,测内阻电压。
   2) 清理电池,修剪极耳到合适长度
   3) 剪青壳纸,双面胶。排列电池粘合成12串的小组。
   4) 切缓冲胶条,放在电池底部粘好。
   5) 切割电木板,插入电极,压合后点焊连接。
   6) 装箱,焊两组过桥线,焊电池保护板检测线及正负极主线。
   7) 测整体内阻,充电及均衡(交长时间,不算入内)。

网友:
这东西,最好别放在家里。风险系数超高。
前几天办公室一个还电池的国产系例示波器,工作得好好的,电池突然着火,差点就触发烟感,是我跑得快,及时拿到工业区外面空地上去随他烧。
着了灭火器一点用都没有,除了沙子以外,其它都没用。

网友:
平衡板的线和镍耳怎么连接的,点焊还是锡焊啊

算了容量20AH*3.2V*24S=1.536kwh,还好。

楼主:
8月31日,同事昨天到今天,综合日常使用,车上自带的欢乐表,70公里保护断。72V的爱玛电动车,路况一般有小坡。
因为车上没有电压表,后期加装个四位的电压表,看下电压。
补充一下重量和装车效果图。

网友:
1.5KWH,算上效率,充满2度电,跑70Km,还是很可以的哦。

网友:
我也想搞个72v电动车的移动电源,问下楼主,24串铁锂电池72V保护板要不要带均衡。我想平时拿下充电,走远路带上,并在72v蓄电池到电动车上不知行不行。还有保护板同口和分开,那种好。对充电时间没要求到话,分开是不是安全些。

网友(2020-11-21):
lz 手工活  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