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读写u盘正常,但是使用单片机操作后再把u盘插入电脑识别失败?

楼主(2020-07-03):
请教下,单片机读写u盘正常,但是使用单片机操作后再把u盘插入电脑识别失败?

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操作,请问这个是怎么个情况 造成的 ??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磁盘,看看分区表结构是不是和模板不符

找到错误处再跟源码看看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磁盘,看看分区表结构是不是和模板不符

找到错误处再跟源码看看是怎么操作的  ...

我估计是没有分区,直接做的fat表,这样pc不一定能识别,因为pc必须得能读到mbr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