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四十八章Linux并发与竞争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7-03):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四十八章Linux并发与竞争实验

        在上一章中我们学习了Linux下的并发与竞争,并且学习了四种常用的处理并发和竞争的机制:原子操作、自旋锁、信号量和互斥体。本章我们就通过四个实验来学习如何在驱动中使用这四种机制。

48.1 原子操作实验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7_atomic。
        本例程我们在第四十五章的gpioled.c文件基础上完成。在本节使用中我们使用原子操作来实现对LED这个设备的互斥访问,也就是一次只允许一个应用程序可以使用LED灯。
48.1.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因为本章实验是在第四十五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四十五章实验驱动文件gpioled.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7_atomic”的文件夹,然后在7_atomic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atomic”。将5_gpioled实验中的gpioled.c复制到7_atomic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atomic.c。本节实验重点就是使用atomic来实现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应用访问LED,所以我们只需要在atomic.c文件源码的基础上加上添加atomic相关代码即可,完成以后的atomic.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8.1.1.1 atomic.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h>
12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13  #include <linux/of_gpio.h>
14  #include <asm/mach/map.h>
15  #include <asm/uaccess.h>
16  #include <asm/io.h>
17/***************************************************************
18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9文件名    : atomic.c
20作者      : 左忠凯
21版本      : V1.0
22描述      : 原子操作实验,使用原子变量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3其他      : 无
24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5日志      : 初版V1.0 2019/7/18 左忠凯创建
26  ***************************************************************/
27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8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29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0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1
32/*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3struct gpioled_dev{
34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5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6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7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8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9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0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1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2      atomic_t lock;        /* 原子变量                                        */
43};
44
45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led设备                                */
46
47/*
48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49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0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1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2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53   */
54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55{
56/* 通过判断原子变量的值来检查LED有没有被别的应用使用 */
57if(!atomic_dec_and_test(&gpioled.lock)){
58          atomic_inc(&gpioled.lock);/* 小于0的话就加1,使其原子变量等于0 */
59return-EBUSY;/* LED被使用,返回忙 */
60}
61
62      filp->private_data =&gpioled;/* 设置私有数据 */
63return0;
64}
65
66/*
67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68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69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70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71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2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73   */
74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75{
76return0;
77}
78
79/*
80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8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82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83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84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85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86   */
87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8{
89int retvalue;
90unsignedchar databuf[1];
91unsignedchar ledstat;
92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93
94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95if(retvalue <0){
96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97return-EFAULT;
98}
99
100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101
102if(ledstat == LEDON){
103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0);/* 打开LED灯        */
104}elseif(ledstat == LEDOFF){
105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1);/* 关闭LED灯        */
106}
107return0;
108}
109
110/*
111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12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3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114  */
115static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116{
117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18
119/* 关闭驱动文件的时候释放原子变量 */
120     atomic_inc(&dev->lock);
121return0;
122}
123
124/* 设备操作函数 */
125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126.owner = THIS_MODULE,
127.open = led_open,
128.read = led_read,
129.write = led_write,
130.release =  led_release,
131};
132
133/*
134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35  * @param               : 无
136  * @return              : 无
137  */
138static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39{
140int ret =0;
141
142/* 初始化原子变量 */
143     atomic_set(&gpioled.lock,1);/* 原子变量初始值为1 */
144
145/* 设置LED所使用的GPIO */
146/* 1、获取设备节点:gpioled */
147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148if(gpioled.nd ==NULL){
149         printk("gpioled node not find!\r\n");
150return-EINVAL;
151}else{
152         printk("gpioled node find!\r\n");
153}
154
155/* 2、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LED编号 */
156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led-gpio",0);
157if(gpioled.led_gpio <0){
158         printk("can't get led-gpio");
159return-EINVAL;
160}
161     printk("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162
163/* 3、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LED灯 */
164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1);
165if(ret <0){
166         printk("can't set gpio!\r\n");
167}
168
169/*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70/* 1、创建设备号 */
171if(gpioled.major){                                /*  定义了设备号 */
172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0);
173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174}else{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175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0,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申请设备号 */
176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177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178}
179     printk("gpioled major=%d,minor=%d\r\n",gpioled.major,
gpioled.minor);
180
181/* 2、初始化cdev */
182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183     cdev_init(&gpioled.cdev,&gpioled_fops);
184
185/* 3、添加一个cdev */
186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187
188/* 4、创建类 */
189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190if(IS_ERR(gpioled.class)){
191return PTR_ERR(gpioled.class);
192}
193
194/* 5、创建设备 */
195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NULL,
gpioled.devid,NULL, GPIOLED_NAME);
196if(IS_ERR(gpioled.device)){
197return PTR_ERR(gpioled.device);
198}
199
200return0;
201}
202
203/*
204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05  * @param               : 无
206  * @return              : 无
207  */
208static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09{
210/*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11     cdev_del(&gpioled.cdev);/*  删除cdev */
212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13
214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215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216}
217
218 module_init(led_init);
219 module_exit(led_exit);
220 MODULE_LICENSE("GPL");
221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42行,原子变量lock,用来实现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应用访问LED灯,led_init驱动入口函数会将lock的值设置为1。
        第57~60行,每次调用open函数打开驱动设备的时候先申请lock,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就表示LED灯还没有被其他的应用使用,如果申请失败就表示LED灯正在被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每次打开驱动设备的时候先使用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将lock减1,如果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返回值为真就表示lock当前值为0,说明设备可以使用。如果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返回值为假,就表示lock当前值为负数(lock值默认是1),lock值为负数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他设备正在使用LED。其他设备正在使用LED灯,那么就只能退出了,在退出之前调用函数atomic_inc将lock加1,因为此时lock的值被减成了负数,必须要对其加1,将lock的值变为0。
        第120行,LED灯使用完毕,应用程序调用close函数关闭的驱动文件,led_release函数执行,调用atomic_inc释放lcok,也就是将lock加1。
        第143行,初始化原子变量lock,初始值设置为1,这样每次就只允许一个应用使用LED灯。
3、编写测试APP
        新建名为atomicApp.c的测试APP,在里面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48.1.1.2 atomicApp.c文件代码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文件名                : atomicApp.c
11作者        : 左忠凯
12 版本        : V1.0
13描述        : 原子变量测试APP,测试原子变量能不能实现一次
14        只允许一个应用程序使用LED。
15其他        : 无
16使用方法                :./atomic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17          ./atomic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18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9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左忠凯创建
20 ***************************************************************/
21
22 #define LEDOFF           0
23 #define LEDON            1
24
25/*
26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7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8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30  */
31int main(int argc,char*argv[])
32{
33        int fd, retvalue;
34        char*filename;
35        unsignedchar cnt =0;
36        unsignedchar databuf[1];
37
38                if(argc !=3){
39        printf("Error Usage!\r\n");
40        return-1;
41        }
42
43        filename = argv[1];
44
45        /* 打开beep驱动 */
46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7        if(fd <0){
48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9        return-1;
50        }
51
52        databuf[0]= atoi(argv[2]);/*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53
54        /* 向/dev/gpioled文件写入数据 */
55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sizeof(databuf));
56        if(retvalue <0){
57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58        close(fd);
59        return-1;
60        }
61
62        /* 模拟占用25S LED */
63        while(1){
64        sleep(5);
65        cnt++;
66        printf("App running times:%d\r\n", cnt);
67        if(cnt >=5)break;
68        }
69
70        printf("App running finished!");
71        retvalue = close(fd);/* 关闭文件 */
72        if(retvalue <0){
73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74        return-1;
75        }
76        return0;
77}

        atomicApp.c中的内容就是在第四十五章的ledAPP.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重点是加入了第63~68行的模拟占用25秒LED的代码。测试APP在获取到LED灯驱动的使用权以后会使用25S,在使用的这段时间如果有其他的应用也去获取LED灯使用权的话肯定会失败!
48.1.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atomic.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8.1.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atomic.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atomic.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atomic.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atomic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atomicApp.c -o atomic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atomic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atomic.ko和atomic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atomic.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atomic.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atomic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以后台运行模式打开LED灯,“&”表示在后台运行atomicApp这个软件:
./atomic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是否点亮,然后每隔5秒都会输出一行“App running times ”,如图48.1.2.1所示:

图48.1.2.1 打开LED灯

        从图48.1.2.1可以看出,atomicApp运行正常,输出了“App running times:1”和“App running times:2”,这就是模拟25S占用,说明atomicApp这个软件正在使用LED灯。此时再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atomic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会发现如图48.1.2.2所示输入信息:

图48.1.2.2 关闭LED灯

        从图48.1.2.2可以看出,打开/dev/gpioled失败!原因是在图48.1.2.1中运行的atomicAPP软件正在占用/dev/gpioled,如果再次运行atomicApp软件去操作/dev/gpioled肯定会失败。必须等待图48.1.2.1中的atomicApp运行结束,也就是25S结束以后其他软件才能去操作/dev/gpioled。这个就是采用原子变量实现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atomic.ko

48.2 自旋锁实验
        上一节我们使用原子变量实现了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本节我们使用自旋锁来实现此功能。在使用自旋锁之前,先回顾一下自旋锁的使用注意事项:
        ①、自旋锁保护的临界区要尽可能的短,因此在open函数中申请自旋锁,然后在release函数中释放自旋锁的方法就不可取。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变量来表示设备的使用情况,如果设备被使用了那么变量就加一,设备被释放以后变量就减1,我们只需要使用自旋锁保护这个变量即可。
        ②、考虑驱动的兼容性,合理的选择API函数。
        综上所述,在本节例程中,我们通过定义一个变量dev_stats表示设备的使用情况,dev_stats为0的时候表示设备没有被使用,dev_stats大于0的时候表示设备被使用。驱动open函数中先判断dev_stats是否为0,也就是判断设备是否可用,如果为0的话就使用设备,并且将dev_stats加1,表示设备被使用了。使用完以后在release函数中将dev_stats减1,表示设备没有被使用了。因此真正实现设备互斥访问的是变量dev_stats,但是我们要使用自旋锁对dev_stats来做保护。
48.2.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atomic.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8_spinlock”的文件夹,然后在8_spinlock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spinlock”。将7_atomic实验中的atomic.c复制到8_spinlock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spinlock.c。将原来使用atomic的地方换为spinlock即可,其他代码不需要修改,完成以后的spinlock.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48.2.1.1 spinlock.c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
17/***************************************************************
18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9文件名                : spinlock.c
20作者        : 左忠凯
21版本        : V1.0
22描述        : 自旋锁实验,使用自旋锁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3其他        : 无
24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5日志        : 初版V1.0 2019/7/18 左忠凯创建
26  ***************************************************************/
27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8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29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0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1
32
33/*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4struct gpioled_dev{
35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6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7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8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9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0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1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2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3int dev_stats;/* 设备状态,0,设备未使用;>0,设备已经被使用 */
44      spinlock_t lock;        /* 自旋锁                                        */
45};
46
47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48
49/*
50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1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2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3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4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55   */
56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57{
58unsignedlong flags;
59      filp->private_data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60
61      spin_lock_irqsave(&gpioled.lock, flags);        /* 上锁                        */
62if(gpioled.dev_stats){        /* 如果设备被使用了        */
63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led.lock, flags);        /* 解锁 */
64return-EBUSY;
65}
66      gpioled.dev_stats++;/* 如果设备没有打开,那么就标记已经打开了 */
67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led.lock, flags);/* 解锁 */
68
69return0;
70}
......
116/*
117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18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120  */
121static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122{
123unsignedlong flags;
124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25
126/* 关闭驱动文件的时候将dev_stats减1 */
127     spin_lock_irqsave(&dev->lock, flags);/* 上锁 */
128if(dev->dev_stats){
129         dev->dev_stats--;
130}
131     spin_unlock_irqrestore(&dev->lock, flags);/* 解锁 */
132
133return0;
134}
135
136/* 设备操作函数 */
137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138.owner = THIS_MODULE,
139.open = led_open,
140.read = led_read,
141.write = led_write,
142.release =  led_release,
143};
144
145/*
146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47  * @param               : 无
148  * @return              : 无
149  */
150static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51{
152int ret =0;
153
154/*  初始化自旋锁 */
155     spin_lock_init(&gpioled.lock);
......
212return0;
213}
214
215/*
216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17  * @param               : 无
218  * @return              : 无
219  */
220static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21{
222/*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23     cdev_del(&gpioled.cdev);/*  删除cdev */
224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25
226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227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228}
229
230 module_init(led_init);
231 module_exit(led_exit);
232 MODULE_LICENSE("GPL");
233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43行,dev_stats表示设备状态,如果为0的话表示设备还没有被使用,如果大于0的话就表示设备已经被使用了。
第44行,定义自旋锁变量lock。
第61~67行,使用自旋锁实现对设备的互斥访问,第61行调用spin_lock_irqsave函数获取锁,为了考虑到驱动兼容性,这里并没有使用spin_lock函数来获取锁。第62行判断dev_stats是否大于0,如果是的话表示设备已经被使用了,那么就调用spin_unlock_irqrestore函数释放锁,并且返回-EBUSY。如果设备没有被使用的话就在第66行将dev_stats加1,表示设备要被使用了,然后调用spin_unlock_irqrestore函数释放锁。自旋锁的工作就是保护dev_stats变量,真正实现对设备互斥访问的是dev_stats。
        第126~131行,在release函数中将dev_stats减1,表示设备被释放了,可以被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将dev_stats减1的时候需要自旋锁对其进行保护。
        第155行,在驱动入口函数led_init中调用spin_lock_init函数初始化自旋锁。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48.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到本例程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spinlockApp.c即可。
48.2.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spinlock.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8.2.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spinlock.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spinlock.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spinlock.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spinlock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spinlockApp.c -o spinlock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spinlock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spinlock.ko和spinlock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spinlock.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spinlock.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spinlock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48.1.2小节中一样,先输入如下命令让spinlockAPP软件模拟占用25S的LED灯:
./atomic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紧接着再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atomic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看一下能不能关闭LED灯,驱动正常工作的话并不会马上关闭LED灯,会提示你“file /dev/gpioled open failed!”,必须等待第一个atomicApp软件运行完成(25S计时结束)才可以再次操作LED灯。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spinlock.ko

48.3 信号量实验
        本节我们来使用信号量实现了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信号量可以导致休眠,因此信号量保护的临界区没有运行时间限制,可以在驱动的open函数申请信号量,然后在release函数中释放信号量。但是信号量不能用在中断中,本节实验我们不会在中断中使用信号量。
48.3.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spinlock.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9_semaphore”的文件夹,然后在9_semaphore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semaphore”。将8_spinlock实验中的spinlock.c复制到9_semaphore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semaphore.c。将原来使用到自旋锁的地方换为信号量即可,其他的内容基本不变,完成以后的semaphore.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48.3.1.1 semaphore.c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
14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5  #include <asm/mach/map.h>
16  #include <asm/uaccess.h>
17  #include <asm/io.h>
18/***************************************************************
1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0文件名                : semaphore.c
21作者        : 左忠凯
22版本        : V1.0
23描述        : 信号量实验,使用信号量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4其他        : 无
25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6日志        : 初版V1.0 2019/7/18 左忠凯创建
27  ***************************************************************/
2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0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1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2
33/*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4struct gpioled_dev{
35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6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7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8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9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0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1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2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3struct semaphore sem;        /* 信号量                                        */
44};
45
46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led设备 */
47
48/*
49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0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2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3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54   */
55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56{
57      filp->private_data =&gpioled;/* 设置私有数据 */
58
59/* 获取信号量,进入休眠状态的进程可以被信号打断 */
60if(down_interruptible(&gpioled.sem)){
61return-ERESTARTSYS;
62}
63  #if0
64      down(&gpioled.sem);/* 不能被信号打断 */
65  #endif
66
67return0;
68}
......
114/*
115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16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7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118  */
119static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120{
121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22
123     up(&dev->sem);/* 释放信号量,信号量值加1 */
124
125return0;
126}
127
128/* 设备操作函数 */
129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130.owner = THIS_MODULE,
131.open = led_open,
132.read = led_read,
133.write = led_write,
134.release =  led_release,
135};
136
137/*
138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39  * @param               : 无
140  * @return              : 无
141  */
142static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43{
144int ret =0;
145
146/* 初始化信号量 */
147     sema_init(&gpioled.sem,1);
......
204return0;
205}
206
207/*
208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09  * @param               : 无
210  * @return              : 无
211  */
212static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13{
214/*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15     cdev_del(&gpioled.cdev);/*  删除cdev */
216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17
218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219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220}
221
222 module_init(led_init);
223 module_exit(led_exit);
224 MODULE_LICENSE("GPL");
225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14行,要使用信号量必须添加<linux/semaphore.h>头文件。
        第43行,在设备结构体中添加一个信号量成员变量sem。
        第60~65行,在open函数中申请信号量,可以使用down函数,也可以使用down_interruptible函数。如果信号量值大于1就表示可用,那么应用程序就会开始使用LED灯。如果信号量值为0就表示应用程序不能使用LED灯,此时应用程序就会进入到休眠状态。等到信号量值大于1的时候应用程序就会唤醒,申请信号量,获取LED灯使用权。
        第123行,在release函数中调用up函数释放信号量,这样其他因为没有得到信号量而进入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就会唤醒,获取信号量。
        第147行,在驱动入口函数中调用sema_init函数初始化信号量sem的值为1,相当于sem是个二值信号量。
        总结一下,当信号量sem为1的时候表示LED灯还没有被使用,如果应用程序A要使用LED灯,先调用open函数打开/dev/gpioled,这个时候会获取信号量sem,获取成功以后sem的值减1变为0。如果此时应用程序B也要使用LED灯,调用open函数打开/dev/gpioled就会因为信号量无效(值为0)而进入休眠状态。当应用程序A运行完毕,调用close函数关闭/dev/gpioled的时候就会释放信号量sem,此时信号量sem的值就会加1,变为1。信号量sem再次有效,表示其他应用程序可以使用LED灯了,此时在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A就会获取到信号量sem,获取成功以后就开始使用LED灯。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48.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到本例程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semaApp.c即可。
48.3.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semaphore.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8.3.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semaphore.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semaphore.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semaphore.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sema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semaApp.c -o sema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sema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semaphore.ko和sema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semaphore.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semaphore.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sema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48.1.2小节中一样,先输入如下命令让semaApp软件模拟占用25S的LED灯:
./ sema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紧接着再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 sema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注意两个命令都是运行在后台,第一条命令先获取到信号量,因此可以操作LED灯,将LED灯打开,并且占有25S。第二条命令因为获取信号量失败而进入休眠状态,等待第一条命令运行完毕并释放信号量以后才拥有LED灯使用权,将LED灯关闭,运行结果如图48.3.2.1所示:

图48.3.2.1 命令运行过程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semaphore.ko

48.4 互斥体实验
        前面我们使用原子操作、自旋锁和信号量实现了对LED灯的互斥访问,但是最适合互斥的就是互斥体mutex了。本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mutex实现对LED灯的互斥访问。
48.4.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semaphore.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10_mutex”的文件夹,然后在10_mutex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mutex”。将9_semaphore实验中的semaphore.c复制到10_mutex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mutex.c。将原来使用到信号量的地方换为mutex即可,其他的内容基本不变,完成以后的mutex.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48.4.1.1 mutex.c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
17  #include <asm/io.h>
18/***************************************************************
1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0文件名        : mutex.c
21作者        : 左忠凯
22版本        : V1.0
23描述        : 互斥体实验,使用互斥体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4其他        : 无
25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6日志        : 初版V1.0 2019/7/18 左忠凯创建
27  ***************************************************************/
2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0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1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2
33/*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4struct gpioled_dev{
35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6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7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8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9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0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1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2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43struct mutex lock;        /* 互斥体                                */
44};
45
46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led设备 */
47
48/*
49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0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2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3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54   */
55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56{
57      filp->private_data =&gpioled;/* 设置私有数据 */
58
59/* 获取互斥体,可以被信号打断 */
60if(mutex_lock_interruptible(&gpioled.lock)){
61return-ERESTARTSYS;
62}
63  #if0
64      mutex_lock(&gpioled.lock);/* 不能被信号打断 */
65  #endif
66
67return0;
68}
......
114/*
115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16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7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118  */
119static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120{
121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22
123/* 释放互斥锁 */
124     mutex_unlock(&dev->lock);
125
126return0;
127}
128
129/* 设备操作函数 */
130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131.owner = THIS_MODULE,
132.open = led_open,
133.read = led_read,
134.write = led_write,
135.release =  led_release,
136};
137
138/*
139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40  * @param                     : 无
141  * @return                    : 无
142  */
143static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44{
145int ret =0;
146
147/* 初始化互斥体 */
148     mutex_init(&gpioled.lock);
......
205return0;
206}
......
223 module_init(led_init);
224 module_exit(led_exit);
225 MODULE_LICENSE("GPL");
226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43行,定义互斥体lock。
        第60~65行,在open函数中调用mutex_lock_interruptible或者mutex_lock获取mutex,成功的话就表示可以使用LED灯,失败的话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和信号量一样。
        第124行,在release函数中调用mutex_unlock函数释放mutex,这样其他应用程序就可以获取mutex了。
        第148行,在驱动入口函数中调用mutex_init初始化mutex。
        互斥体和二值信号量类似,只不过互斥体是专门用于互斥访问的。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48.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到本例程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mutexApp.c即可。
48.4.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mutex.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8.4.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mutex.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mutex.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mutex.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mutex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mutexApp.c -o mutex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mutex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mutex.ko和mutex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mutex.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mutex.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mutex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48.3.2中测试信号量的方法一样。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mutex.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