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可以做伺服X,Y,Z运动控制的吗?

楼主(2020-07-03):
本人刚刚接手一个项目,想用触摸屏做伺服运动控制系统,不知道有这样的触摸屏吗?
阿莫论坛里的高手云集,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
有触摸plc一体机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意思,  触摸屏只是代替输入按键功能而已。。。。。

网友:
如果用通讯做简单控制的话应该是可以,但是想要插补之类的还是加上PLC吧

网友:
内置PLC功能?

网友:
有多轴控制plc+触摸屏一体机

楼主:
实在抱歉!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触摸屏+PLC,是否可以做多轴控制,并且能够视频影像识别Mark点,如果可以,请大神们推荐品牌!谢谢!

网友:
可以的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淘宝搜变能科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抱歉!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触摸屏+PLC,是否可以做多轴控制,并且能够视频影像识别Mark点,如果可以 ...

看你需要控制几轴,对速度要求有没有,然后去选PLC,PLC品牌太多了,带运动控制的也非常多。触摸屏一般都可以与常见品牌的PLC通信。视觉识别MARK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是视觉系统的事情。

网友:
用过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三轴示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控制几轴,对速度要求有没有,然后去选PLC,PLC品牌太多了,带运动控制的也非常多。触摸屏一般都 ...

现有的速度在500mm/s

网友:
用维纶通的HMI+正运动的三轴运动控制器+伺服做过X<Y<Z的项目

网友(2020-11-12):
可以参考绕线机行业,里面都是通过触摸屏来调整电机运动位置,而且大部分都是用的三菱的plc和控制板卡

网友B(2021-01-19):
现在给触摸屏打工,曾经给微型伺服打工,
琢磨过这个事情,
迪文的T5L自带PWM,16IO,5AD,看起来挺理想的控制器
串口屏的CPU能力不行的,20~40ms刷新周期跟不上高速高精度伺服的。
还是需要控制器介入,屏幕最多是状态显示和替代按键。可以作为控制器的补充(比如用指令调用控制器的程序组。比较熟悉的是FAULHABER    MC2.5之前版本,3.0太贵了没舍得入手)

网友C(2021-11-18):
引用 网友B:
现在给触摸屏打工,曾经给微型伺服打工,
琢磨过这个事情,
迪文的T5L自带PWM,16IO,5AD,看起来挺理想的 ...

2.0 和 3.0什么价格,
控制系统多少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 和 3.0什么价格,
控制系统多少一套

2-4K/轴 国外的东西非常贵。。。

最近在折腾基于迪文T5L做4轴电机控制,等我折腾完了分享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K/轴 国外的东西非常贵。。。

最近在折腾基于迪文T5L做4轴电机控制,等我折腾完了分享上来。 ...

DW的东西不敢恭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W的东西不敢恭维

纯粹的瞎折腾~

因为手边有迪文的开发板~界面不用自己折腾了。

好不好不提~技术支持真真的。。。挺锻炼销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粹的瞎折腾~

因为手边有迪文的开发板~界面不用自己折腾了。

以前找DW的开发过,改了好多次,DW工程师吐槽直呼要求太变态,项目勉强达到要求,完成之后DW工程师就回避得远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找DW的开发过,改了好多次,DW工程师吐槽直呼要求太变态,项目勉强达到要求,完成之后DW工程师就回避 ...

目前基于两个思路。
1,基于迪文论坛上开源了一个G代码的程序,用G代码发送给雕刻机主板或者PLC实现
2,廉价方案,直接用迪文的COF系列,26IO去实现,4轴步进+每轴三个限位,附带的PWM可以作为主轴电机驱动。(想法很美满~现实~先不去管他。。。)

网友:
我买过,编程超简单,比PLC易懂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