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利用负压调节LED亮度的电路行得通吗?

楼主(2020-07-03):
想把调节单色LCD对比度的负压,通过一个简单电路改成调节背光亮度
找了一个,不会仿真,搭配那四个电阻值能不能得通?
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推荐

网友A:
3V电压太低了,满足不了LED压降 + BJT饱和电压 + R10采样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电压太低了,满足不了LED压降 + BJT饱和电压 + R10采样电压

那有什么改进方法吗,因为供电只有3V,升压到5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改进方法吗,因为供电只有3V,升压到5V?

升压到9V以上,LED改串联

网友B:
负压直接接三极管鸡鸡,三极管改为pnp。三极管饱和压降0.2v。如果负压是线性的那就三极管工作在线性,pwm就工作在开关模式。

网友:
这是什么骚操作,回答问题的人还得打赏提问题的:)

网友:
原来是帖子统一了风格,没有发现主题帖,现在才知道所有帖子都是这样的,我还以为只是这回个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直接接三极管鸡鸡,三极管改为pnp。三极管饱和压降0.2v。如果负压是线性的那就三极管工作在线性,pwm就 ...

负压是线性的,到时候准备按照你这样跳过运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