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S9G48M芯片的汽车座椅通风加热模块可以利用起来吗?

楼主(2020-07-03):
大家好,我是纯小白一枚,只是了解过51单片机。
拆车座椅上有一块S9G48M成品板,汽车座椅通风加热模块,研究了下,有了接线图,发现控制线是2根,应该是can总线控制。
我想请教一下,这块板子能不能用?如果是can总线控制,我该如何控制这款板子实现通风加热功能?是否可以改为按键控制通风加热功能?

网友A:
看那个收发器应该是lin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收发器应该是lin总线

那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在没有主机的情况下控制这个板子的通风加热功能吗?

网友B:
就是个开关模块,你完全可以用各种开关替代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开关模块,你完全可以用各种开关替代它。

找了替代开关,加热没问题,温控不能用,通风的风机控制也不理想,所以就想着原模块如果能用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
  TJA1028是一款LIN 收发器,如果是CAN通信 找到CAN矩阵就可以实现控制了,同理LIN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