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易办法用5v给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0-07-03):
一个玩具,用3节7号电池,用4.2锂电池试验,可以使用,功能正常,
请教:有什么简易办法,用USB的5V给锂电池充电,锂电池自带控制版,估计有充满自停功能,可以直接接5v吗?
还是串个二极管,但是硅二极管压降0.7v,还是高于4.2v的

网友A:
买个tp4056充电板,不到1块钱。。

网友B:
看戏机都是5V接2.2欧姆电阻,在经过一个二极管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戏机都是5V接2.2欧姆电阻,在经过一个二极管充电的

电池上有4.2v保护板?一般情况下找个5v 250ma的适配器就行了。

网友D:
以前垃圾mp3都是靠电池保护板停止充电的 连限流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tp4056充电板,不到1块钱。。

就一个玩具,改装,东西不贵,不够运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戏机都是5V接2.2欧姆电阻,在经过一个二极管充电的

感觉这个是可行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上有4.2v保护板?一般情况下找个5v 250ma的适配器就行了。

谢谢,还是再加个电阻或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垃圾mp3都是靠电池保护板停止充电的 连限流都没

好的,我还是加个限流电阻或者二极管降压吧

网友:
串个硅二极管再串个肖特基呗, 也就是充不了太满, 但是能用.

网友:
玩具里都是串一只电阻加4007直接接电池。

网友:
tp4056a小板是最佳选择,多买点很多地方用得着。搭着买4056d

网友:
其实我有点反感在这个情况下(玩具!!!)用这些比较恐怖的所谓简单方法……原因太简单不过了,玩具谁在玩?不出事则已,万一呢,十万分之一呢?落在那个分之一的时候就是100%了

网友:
串个1R 电阻 ,一个4007,以前小影响行业,都这样做。

网友:
用CN3063冲电芯片,二三个元件搞定

网友:
老实用4060 充带保护板的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玩具,改装,东西不贵,不够运费钱

八毛九包邮,还有啥理由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毛九包邮,还有啥理由不买。

哈哈,终于有一个完美的方法了,谢谢了
实在没有不买的理由
前面朋友们说的对,是谁在用?不能忽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