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想过把睡房空调的传感器拉到你的床上?

楼主(2020-07-03):
下图是温度记录仪的走势图。仪器的传感器放置在挂机的上面,即空调传感器附近。温度稳定后基本上在设定温度26度附近波动,从图片看是25-26度之间。如果直接把传感器引到床上,一定好舒服。

网友A:
以前家里的惠而浦空调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去年买的aux变频制冷最低功率有100w左右,还行吧。只是睡觉得调到31度,要不然半夜冻醒。。

楼主:
截取一段波形出来研究,它好像是达到设定温度26度后停止冷气,温升一度后又开始制冷,他是位式控制。

楼主:
说明一下,空调是26机的定频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家里的惠而浦空调有这个功能

把入风口的传感器剪断,用电线驳长,引到床上,为了减少干扰可以用屏蔽线。

网友B:
有的空调遥控器上带温度传感器并能间歇跟挂机通讯,可以把遥控器放到需要控制温度的地方

网友C:
最讨厌的是空调到达温度后的停机,很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空调遥控器上带温度传感器并能间歇跟挂机通讯,可以把遥控器放到需要控制温度的地方 ...

好像是有这种遥控器,不知道是不是摆设。广告上也没有说明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讨厌的是空调到达温度后的停机,很热的;

有热惯性。定频的都是这样控温。改天我测试一下变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这种遥控器,不知道是不是摆设。广告上也没有说明这个功能。

见过科龙的遥控器带温感,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科龙的遥控器带温感,可以设置

如果把发射管挡住了岂不是要热死

网友:
奥克斯遥控器可以当作温度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发射管挡住了岂不是要热死

肯定不是红外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是红外通讯了

如何知道他产生作用了没有?

网友F:
以前家里奥克斯有这个功能的,遥控器放哪里就以哪里的温度为准
通信是用红外的,因为我测试过会隔一段时间发送红外的控制码出来;关闭这个功能的话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家里奥克斯有这个功能的,遥控器放哪里就以哪里的温度为准
通信是用红外的,因为我测试过会隔一段时间 ...

如何关闭?

网友:
有个体感按钮,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科龙的遥控器带温感,可以设置

我有一台科隆空调前几年经常半夜热醒,报修也修了几次。全部部件基本都换了一次。我现在怀疑可能是我把遥控器放到出风口下面的原因。但没有人提醒过是这个原因包括技术员和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家里奥克斯有这个功能的,遥控器放哪里就以哪里的温度为准
通信是用红外的,因为我测试过会隔一段时间 ...

科隆的遥控器还真有这个功能,当时我真不知道这个体感是什么功能。

网友G:
手头正有一个奥克斯遥控器,拆了,RT1应该就是热敏电阻?这么高级的功能我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头正有一个奥克斯遥控器,拆了,RT1应该就是热敏电阻?这么高级的功能我才知道

你要把发射头一直对着挂机。你放个通电的烙铁在遥控器旁边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换奥克斯

网友:
奥克斯叫随身感功能,用遥控器对着空调主机就会用遥控器的温度,遥控器有温度采集,睡觉很舒服

网友:
现在开空调都是风扇也一起开,风扇尽量往其它方向吹,不要吹到人
室内空气流动起来,空调吹出来的冷空气才能均匀分布

网友H:
我测过时间,太约3分钟发一次数据,准备做个中继。如果遥控器不对着主机,温度超高。之前不懂,遥控器乱放,睡觉热醒好几次,打客服才了解,格力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测过时间,太约3分钟发一次数据,准备做个中继。如果遥控器不对着主机,温度超高。之前不懂,遥控器乱放 ...

如果半路停电,遥控器忘记了关机,那么遥控器可能一直在发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要把发射头一直对着挂机。你放个通电的烙铁在遥控器旁边看看有没有反应。 ...

上示波器,半天没有抓到红外发射管上有编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示波器,半天没有抓到红外发射管上有编码输出

摆设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这种遥控器,不知道是不是摆设。广告上也没有说明这个功能。

把传感器接到床上,人体一直发热,空调会一直制冷,晚上应该会冻醒,人会生不如死

高端空调带远端探头,不是测人体的,测地面温度的,即测远端温度是否达到设定温度了

放床上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半路停电,遥控器忘记了关机,那么遥控器可能一直在发码了。

没试过,哪天试试,应该会发码,但空调应该是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传感器接到床上,人体一直发热,空调会一直制冷,晚上应该会冻醒,人会生不如死

高端空调带远端探头, ...

我放在空调对角,房间温度均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示波器,半天没有抓到红外发射管上有编码输出

要开随身感功能,不开是不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开随身感功能,不开是不发码的

捕捉到了

楼主:
温度记录仪放床头的温度走势图。设定温度是26度。看来床头的温度比挂机传感器位置低了一度。

网友:
我感觉引到床上也是一样波动啊。而且可能波动更厉害些。

网友J:
我的胡思乱想,如果将空调蒸发铺开到整个房顶,类似直冷冰箱一样的做法,会不会体感好些?

网友:
见过电视上有一种空调蒸发管是毛细管布在房顶上的,这样应该体感非常好,但是应该会少了除湿功能,南方不一定适用

网友:
据说日本的高端空调有用热成像的,找到热点,调节温度,还可以控制风向吹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记录仪放床头的温度走势图。设定温度是26度。看来床头的温度比挂机传感器位置低了一度。

已经很不错了,正负一度的误差。

网友(2020-10-31):
引用 网友J:
我的胡思乱想,如果将空调蒸发铺开到整个房顶,类似直冷冰箱一样的做法,会不会体感好些? ...

像地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