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只热水器的限压阀是什么结构?

楼主(2020-07-03):
那个限压阀是在止回阀的前面还是后面?我用手拉黑色的开关是可以出冷水的,关闭了角阀后再拉黑色的开关是没有水出来。那按道理应该是在止回阀之前,因为关闭了角阀没有出水,水箱里的水被止回阀阻隔了。但如果这样的话,限压阀如何泄放水箱里的压力?

网友A:
热水器安全阀同时具有止回阀与泄压阀功能

补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安全阀同时具有止回阀与泄压阀功能

为什么关闭了自来水角阀后拉那个黑色的开关,没有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关闭了自来水角阀后拉那个黑色的开关,没有水出来?

压力均衡了吧
将花洒喷头高过热水器,打开热水出口,泄压口就会看到出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关闭了自来水角阀后拉那个黑色的开关,没有水出来?

因为没有打开水龙头,由于大气压的原因,不进气的话,水就出不来。

不过由于进出水口的位置,打开水龙头很可能会先从水龙头出水,出完了可能在这个阀的地方能出水,也可能不能(热水器内部进水管到这个黑色开关之间的水很可能无法敌过热水器出水到水龙头那段管子的水,这样就只能吹气才能出水了)

网友:
刚好最近我家的这个泄压阀老是出水,我怀疑是阀体内的垫片还是什么老化了。

网友:
固定空间大小。要想有出必然得有进。

网友B:
这种限压阀的止回功能好像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限压阀的止回功能好像作用不大

防止停水时,水倒流。在水箱里积累空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种限压阀的止回功能好像作用不大

我在前面又加装了一个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前面又加装了一个才有效果。

止回阀有两种,一种有胶垫,一种没有胶垫。有胶垫的才不怕漏水。无胶垫的虽然会漏水,但符合国家标准的。也没有胶垫老化的问题

网友:
现在用的就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

网友:
把入水关小些也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