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软件升级在UBOOT还是内核里实现的?

楼主(2020-07-03):
如题。昨天晚上研究周立功的imx283,发现USB升级打印的一些log在UBOOT源码里找不到,怀疑是内核里实现的。

网友:
都是可以实现的,把image烧到相应的分区就行了

楼主:
嗯,是可以实现,那官方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官方烧录用的xml文件,将uboot,zimage,dtb,注意这个打包ramdisk形式的,下载相应到的内存上,运行系统,将本地开发板模拟成一个u盘,根据xml描述的命令,依次将uboot、zimage、rootfs、dtb烧录到储存器上,具体请看xml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