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自带的LIN总线,接收到断开帧,同时也会认为一帧数据?

楼主(2020-07-03):
最近调试STM23F0的LIN总线。
发现一个问题:
        在开启:断开帧接收中断与数据接收中断后:
        在总线上出现断开帧的时候,中断检测到了断开帧。同时也检测到了:接收数据不这空中断。

我本身的想法是:如果出现断开帧,接收数据中断不应该出现?

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是说:STM32就应该是这样?

楼主:
现在我认为是这样的:
断开帧让RX上的低电平,导致了:误认为接收了0x00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判断是正确接收了了:0x00,还是由于断开符导致的0x00?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 “断开帧接收中断” 意思
                    “数据接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 “断开帧接收中断” 意思
                    “数据接收中断”

问题已解决:
原来,当检测到LIN BREAK检测到后:
断开符中断标志会置位。
同时:接收不为空中断标志位与帧错误中断标志位也会置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来,当检测到LIN BREAK检测到后:
断开符中断标志会置位。

谢谢分享,断开帧接收中断USART_IT_LBD;数据接收中断USART_IT_RXNE
我这边用状态机处理
void LIN_StateMachine(void)
{
  uint8_t Temp = 0;

  switch(LinState)
  {
    case DETECT_BREAK: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IT_LBD)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IT_L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