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防水开关

楼主(2020-07-03):
我有一个产品用到了这种防水轻触开关,目前灌胶(环氧树脂密封胶)之后有1%的不良品,具体现象:开关漏胶,导致无法再按下。灌胶压力很小,都是手工操作的。
目前用过3家的开关,广东星坤的最好,但是不良率还是太高了(1%)。
万能的坛友有没有靠谱的供应商推荐?

ps:胶是从红线的位置漏进去的。

楼主:
坛友们有推荐的吗?做轻触防水开关的

网友A:
把缝隙那里贴一圈宽度合适的美纹纸行不行?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欧姆龙的,看合适不,我用得是B3W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缝隙那里贴一圈宽度合适的美纹纸行不行?

大批量生产的话比较费时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欧姆龙的,看合适不,我用得是B3W系列的

好的,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