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软软的散热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0-07-03):
芯片上,这种软软散热胶叫什么名字,感觉现在好多路由器都在使用

就是不知道叫啥名字。

网友:
SSD上用到过。
应该是:高导热硅胶片

网友:
关键词: 糯米 导热 或 相变 导热

网友:
是不是顶部热,侧面不热

网友:
导热硅胶垫片,导热系数很低,不过比没有好。我都把屏蔽罩拆开,然后把导热硅胶垫片换成铜片或者铝片,用薄薄的704粘接到芯片上,然后用薄一点的导热硅胶垫片填充屏蔽罩和金属片之间的缝隙。这个东西需要有一定的压缩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