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PT100前端采集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03):
接手一个新项目要用到PT100温度采集,发现前人设计的电路没有说明文档,直接上图,字写的有很丑,勿喷
示意图如下:

基本分析:
1.R1 R2用精密4.096V基准电压源提供,实际用6位半测试,很稳定,一丁点都不动;
2.R1提供的激励电流小于1mA,对PT100自热有没有影响;
3.R2这侧就没看懂了,整个电路结构,如何实现3线电阻补偿和计算其电阻的呢,高手分析系呢

网友A:
VPt = V1 - 2*V2
画上线路电阻自己分析下

网友B:
看AD7792/93的datasheet, 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t = V1 - 2*V2
画上线路电阻自己分析下

请问下,如果知道了Vpt,但是经过pt100的电流不是很定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AD7792/93的datasheet, 里面都有

好的,我去下载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果知道了Vpt,但是经过pt100的电流不是很定的哇

你不是知道V1和VRE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AD7792/93的datasheet, 里面都有

你好,看了AD7793的框图,最终是测量RTD和精密电阻的比率,但还是没有看懂我这示意图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知道V1和VREF吗

实际使用调校的话,应该不好直接去计算吧,R1肯定是精密电阻,如何把硬件误差给补偿了呢

网友:
R2是热电偶偏置,用于断偶判断,你这电路应该是工业温控表上用的

网友:
V1测一次,包含Pt100及2根线电阻,V2测一次,仅1根线电阻

网友C:
推了一下,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了AD7793的框图,最终是测量RTD和精密电阻的比率,但还是没有看懂我这示意图是如何工作的 ...

关键在那两个恒流源, 作用是让三线的上面两条线上压降相等.
你这个图明显不对吧, 上面两条线的电流不等, 压降也不等, 不能消除线长的影响.

网友D:
二楼是合格的,分析的时候可以忽略R2,R2是提供偏置检测短线用的。
Vpt = V1 - 2*V2

Ipt = (Vref - V1) / R1

Rpt =  Vpt/Ipt = R1*(V1 - 2*V2) / (Vref - V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了一下,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玩的

计算可以不用考虑R2了,R2 22M比 R1和Rpt大太多,电流太小可以忽略不计了。
R2的作用是V2这条线断,如果V2这条线断了过后,因为运放输入阻抗很高,因此V2会采集到接近满量程的值。

所以:
V1断线,V1会采集到满量程
V2断线,V2会采集到满量程
地线断线,V1和V2都会采集到满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是合格的,分析的时候可以忽略R2,R2是提供偏置检测短线用的。
Vpt = V1 - 2*V2

谢谢,公式正确,昨天晚上实际测试调校,满量程误差能做到0.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了一下,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玩的

这个推导,貌似有点问题,之前我也是这么推导,把自己带入死胡同

楼主:
-----------------------------问题结案分界线-------------------------------------------
2楼和13楼朋友给出的答案,非常详细,在此感谢,同时感谢各位朋友的百忙关注和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公式正确,昨天晚上实际测试调校,满量程误差能做到0.05℃

模拟这东西,如果高精度要靠校准,R1要低温漂的,精度都可以校准,当然温漂也可以校准补偿,要重复性好。
还有就是参考电压的稳定性了。你用的哪一颗ADC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可以不用考虑R2了,R2 22M比 R1和Rpt大太多,电流太小可以忽略不计了。
R2的作用是V2这条线断,如果V ...

R1激励电阻的选择,重点是考虑哪些方面?比如用OP07做后端放大,在63倍增益后,发现跳动很厉害,按理不会有这么大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R1激励电阻的选择,重点是考虑哪些方面?比如用OP07做后端放大,在63倍增益后,发现跳动很厉害,按理不会 ...

电阻就是高精度低温漂,阻值的话pt100电流小于1mA是基本够用了。如果要求更高就是采用横流间歇式测量了。避免长时间的电流导致pt100温升。
跳动需要软件处理的,或者ADC自带的滤波。你这个图只是原理上的,实际应用还要加TVS保护,滤波这些东西的。参考ADI的方案吧,都有成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这东西,如果高精度要靠校准,R1要低温漂的,精度都可以校准,当然温漂也可以校准补偿,要重复性好。 ...

之前选用TI的ADS8681_16位SAR

网友:
V2可以算出2倍的导线电阻,V1可以算出Rp+2倍的导线电阻,一减就是Rp
编辑原因:没打全

网友:
楼主能讲讲温度换算方面的吗??一个人弄了好久换算出 的温度值一直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