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靠谱的1450锂亚电池

楼主(2020-07-03):
产品需要用到1450锂亚电池,淘宝买了几个牌子都发现容量虚标,最好的达到标称容量73%,最差的达到标称容量68%;
大家有没有靠谱的推荐一下;
直径是14.5mm,高度50mm,锂亚电池。

网友A:
国内最好的就是惠州亿纬和武汉日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最好的就是惠州亿纬和武汉日月

亿纬试过,在淘宝买的,容量只有标称的73%,很垃圾。
我用电阻10.5mA电流连续放电,放到73%左右电压就很快降下来了,比其它两个杂牌还垃圾。
孚安特好一点,能达到标称的76%,但是我还想找更好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亿纬试过,在淘宝买的,容量只有标称的73%,很垃圾。
我用电阻10.5mA电流连续放电,放到73%左右电压就很 ...

有没看说明书,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如果明显高于额定电流来放电,那么放岀的电量也会明显减少。有的厂家说明书里会有各种电流情况下的容量对应表或者曲线。
这种一次性电池已经很成熟了,照理说那几大厂不会虚标容量的,因为太容易检测岀来了

网友:
以前我们有的要求高的上saft.

网友:
以前拆共享单车,用的是武汉昊诚的,所以后来也选的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亿纬试过,在淘宝买的,容量只有标称的73%,很垃圾。
我用电阻10.5mA电流连续放电,放到73%左右电压就很 ...

你买的是假货,他们有官方旗舰店的,亿纬如果都不行,那就不用找国产的了,直接找进口的。需要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个原厂的销售。
https://evesm.tmall.com/?spm=a22 ... 8089.65305c06BSTEe6

网友:
这玩意武汉那几家是垄断
原来都是孚字头的
翰星日月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亿纬试过,在淘宝买的,容量只有标称的73%,很垃圾。
我用电阻10.5mA电流连续放电,放到73%左右电压就很 ...

ER14505 容量 好像是2mA放电下测出来的、你10mA肯定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14505 容量 好像是2mA放电下测出来的、你10mA肯定会少。

很多人都不看说明书的,凭自己的想象来做设计,然后就说别人不好。。。

网友:
亿纬被你否定了,还有啥好说的   选进口吧

锅铲就是亿纬,日月、昊诚这些,千万千万千万别买广西的

网友:
正好有个项目要用电池,了解一下

网友:
用着错误的测试方法得出一个不靠谱的结论,然后就说是辣鸡,按这种方法估计全实际都没有好产品了

网友:
帅福德锂亚电池

网友:
锂亚电池有三条基本曲线,稍微注意下就不会有这个疑问。
1、大电流放电,容量只能到实际容量的x%;
2、温度
3、自放电曲线。
另外,同样尺寸锂亚电池大体分两类:容量型和功率型,对应高容量和大电流。应用时都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