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热式厨宝里面的加热装置叫什么

楼主(2020-07-03):
想定制一个1.5~1.8kW功率的

网友:
天呐这东西里面这么简陋啊?!哪天得把家里的拆开看看。。里面应该就是热得快那种结构的加热管吧

网友:
这么复杂? 以为很简单呢。

网友:
诨名 暖水宝

网友:
大家都叫它热得快,定制有啥用。我家2800瓦都感觉不给力

楼主: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类似的装置对水进行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