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替代阻容降压的非隔离5VDC、30mA、AC-DC芯片方案

楼主(2020-07-04):
受空间尺寸限制,阻容降压放不下,求推荐替代阻容降压的非隔离5VDC、30mA、AC-DC芯片方案。
目前代理商推荐芯朋微电子的PN8001

网友:
数据手册写的那么乱,谁敢用?

网友A:
淘宝3元钱的模块了解一下吧

网友B:
没啥问题啊,VDD是内部的,VOUT才是对外输出的

网友:
mp173 mp171系列电感储能的,体积可以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问题啊,VDD是内部的,VOUT才是对外输出的

所以手册这么明显的前后矛盾还是有人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问题啊,VDD是内部的,VOUT才是对外输出的

电容值混乱,datasheet也搞成这样,真是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3元钱的模块了解一下吧

不是临时用用,批量出货产品用,淘宝不敢用

网友:
参考方案,不过那是隔离的。

网友C:
线性稳压,发热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发热很大吧

问了一下,斩波方式

网友(2020-08-13):
无意中在南京朗瑞半导体的网站看到,与这个类似的。

楼主:
用KP311做了样品,目前测试OK。

网友:
替代阻容降压的非隔离  方案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KP311做了样品,目前测试OK。

不错的器件。 整年通电,空耗是0.438度电,应该是最大值了。 如果减去工作时间,空耗就更少了。都不值得花几元钱接线加断电开关了。

网友:
非常好,我也试试

网友:
我需要5v 100mA的有没有?

网友D:
一楼这种没有高压电容的,是不是抗浪涌特别差啊

网友:
这种非隔离的都差不多,比阻容要靠谱。

网友:
主要是体积小

网友(2021-06-05):
非隔离5V方案,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这种没有高压电容的,是不是抗浪涌特别差啊

输入端加120Ω熔断电阻和560V压敏电阻,测试可以过浪涌2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