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如果板子很小,可以将相通尺寸但内容不同的板子拼起来贴片吗?

楼主(2020-07-04):
如题 ,中间用 VCUT  ,不知道这样在贴片厂按一块板子还是按三块板子去收费的
还有 这样的板子  在JLC应该是按三块板子算的吧?

PS  贴片是第三方贴片 不是JLC

网友:
贴片厂不管这些,按元件引脚数量收费,不过已经V切的小板子不容易贴片的,震颤。在JLC打样PCB不切开还是算一张板子,在JLC做SMT贴片估计也不会接这个活。

网友A:
这个要看贴片厂有多少钱赚,一直给不赚钱的单,贴片厂怎么活?。JLC的模式似乎在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贴片厂有多少钱赚,一直给不赚钱的单,贴片厂怎么活?。JLC的模式似乎在解决 ...

也不是不给贴片厂赚钱  是实在 板子太小了 3X3的板子  要分别贴3次   每次开机费1000估计    这个略浪费了

网友:
3x3一般贴片机没法夹持,只能拼。一般情况,只要种类数在贴片机的的范内,贴片厂不会在乎你是否拼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