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海信液晶电视屏坏,尝试隔离修复

楼主(2020-07-04):
试机白屏有白带,有开机声音可以确定电源,主板没有问题,准备断开逻辑板半边试试有什么反应

楼主:
断开右边后开机有稳定正常的半边图像,可以确定逻辑板好的,屏右边封装的cfo模组芯片有坏的

网友:
坐看徒手更换COF

楼主:
第一次尝试,右边出来了但是不稳定,有闪烁

楼主:
N多次尝试后搞定了,有稳定图像了,屏的原理我也不懂,有懂的大神还望赐教

网友A:
连接线接触不好????

楼主:
全部装好再来一张,哈哈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接触不好????

不是,是屏芯片坏了,隔离修复

网友B:
所以说最终是哪里的问题?看不明白,只看到有块高温胶布

网友A:
什么叫隔离修复????  不用换元件也能修好????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加了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最终是哪里的问题?看不明白,只看到有块高温胶布

隔离,就是把一些信号针脚隔离断开,不对另外半边并联的信号造成短路

网友:
我家那个之前也是这样,折腾了一天,没啥变化(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方法),只接半边屏是好的。不过一般是开机后等几分钟另外半边才开始出问题,后来装回去不想折腾了,丢另外房间偶尔父母会开一下,结果后来居然好了,现在开机一晚上都不会再现:)

网友:
隔离修复,听起来就有点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隔离修复????  不用换元件也能修好????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加了中继?? ...

是的,不用花一分钱换元件也能修好,反正是碰运气 死马当活马医,比直接扔了强,屏边缘封装的H V扫描CFO芯片都是总线并联结构的,其中一片芯片坏了会导致全部总线芯片不工作,只要不是重要的接口,把它断开了不影响其他,让重要的传输信号通路正常,屏也能照样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用花一分钱换元件也能修好,反正是碰运气 死马当活马医,比直接扔了强,屏边缘封装的H V扫描CFO ...

你短的那几根线是屏电源线 可能是COB芯片行扫描电路坏了,短路了,行电压打不上去。正好右边的COB不负责行刷新(LCD屏的行线只在一边),所以这部分电路断电之后就只剩列信号了,就正常了

我倒是遇到两块屏COB老化了(准确说是COB封装导电胶老化了),造成屏幕会出现灰阶异常的情况,表现为整屏特定灰阶下像素完全异常,在某个特定角度拉伸屏基板时灰阶会慢慢恢复。这块屏的基板确实有多次的拉出归位的情况,老屏一定得避免碰到屏边缘的COB芯片,否则很容易出现坏线。

网友:
我家的sony 老机,当时是开不了机了。也是拔掉右边排线,可以正常开机,左边显示正常。应该是供电到COF有短路,后来拆开屏,把屏幕上右边的的线撕掉一个,也可以了。但是感觉清晰度不如其他电视。

网友C:
楼主,老家的40寸小米电视2,也是断开逻辑板右侧线可半屏显示;之前现象是有背光屏幕不亮(应该叫灰屏)有声音,可以用你的方法试试吗

网友:
居然可以这样修……

网友:
我的小米电机一代上电不显示,拆开看了一下,电源部分有灯亮好像是好的,在网上买了块板子,换上,上电好了。板子不是原装的被改过的板子,电视屏有点暗,有调亮的地方,调到最大,OK. 电视还在用。

网友:
里面的 板有  4块, 我 拆家里只有 2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用花一分钱换元件也能修好,反正是碰运气 死马当活马医,比直接扔了强,屏边缘封装的H V扫描CFO ...

请教一下大神,我有台长虹电视,每次开机到logo界面就重启,无法进入下一步。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E:
既然断掉并线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多加块芯片呢,不用不是更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家的40寸小米电视2,也是断开逻辑板右侧线可半屏显示;之前现象是有背光屏幕不亮(应该叫灰屏)有 ...

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我有台长虹电视,每次开机到logo界面就重启,无法进入下一步。这是哪里问题? ...

主板有问题,刷机或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家的40寸小米电视2,也是断开逻辑板右侧线可半屏显示;之前现象是有背光屏幕不亮(应该叫灰屏)有 ...

可能是断开的那边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断掉并线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多加块芯片呢,不用不是更省成本

对呀,我也是奇怪这个维修原理,难道厂家那个芯片完全是多余的?看起来显示都正常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我有台长虹电视,每次开机到logo界面就重启,无法进入下一步。这是哪里问题? ...

智能机❓重新USB刷机。

网友:
之前小米1 也是用用就屏就暗了。网上说这是小米1 的通病,调暗默认显示亮度,貌似好了。

网友:
鄂东老男孩 有一集讲到了这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有问题,刷机或换板吧

一般在哪买主板,在某宝没有找到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智能机❓重新USB刷机。

比较老的机型,扔了可惜,拿去外面维修又觉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哪买主板,在某宝没有找到这个型号。

一般都是在淘宝买,大品牌的都能买到,杂牌的话买万能安卓主板改装

网友:
周末回去试了一下,把第2、3隔离,奇迹般的好了!但是……但是……但是……第二天放着放着又坏了,有声音无图像,目前还没拆开检查

网友G:
长虹,开机半小时后重影,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虹,开机半小时后重影,什么问题

屏的问题,如果不是逻辑板坏那么就是屏坏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隔离,就是把一些信号针脚隔离断开,不对另外半边并联的信号造成短路

针脚怎么知道屏蔽哪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针脚怎么知道屏蔽哪些线的。

没有屏的线路接口定义等资料,自己摸索反复试,超过一两台成功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屏的线路接口定义等资料,自己摸索反复试,超过一两台成功就有经验了 ...

。。。太有折腾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