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电路,12/24输入,120Vdc/15W输出

楼主(2020-07-04):
求推荐12/24转 120Vdc电路,要求带隔离,输出功率15W,电源效率无要求。
欢迎大家帮忙推荐下,谢谢!
推荐电路采纳的到时候微信转账200(钱不多,介意的哥们轻点吐槽),谢谢!!

网友:
直接上SG3525推挽吧。

网友:
UC3846非常适合,电路按照图上来,电流控制的IC成功率极高,稳定性好,记得MOS上加点吸收缓冲。楼主要隔离的话可以网上找uc3846的帖子,太多了。

网友:
推挽不错,就是元件多几个。要简单的话,用反激就可以了,功率又不大。

网友:
24v升压到120V,boost电路应该还是可行的。
反激和推挽都是隔离电源了。15W的话需要EE22磁芯了吧

网友:
推荐12V输入时使用4MOS的全桥驱动,24V输入时使用2MOS的半桥驱动方式驱动变压器,可以使用同一个变压器。
变压器输出可以使用单个绕组全波整流,这样变压器匝数不会很多,不需要很大的骨架。
以上方案电路简单,成功率高。只要变压器设计合理,MOS管的驱动能力足够就能输出你需要的功率,输出电压空载和满载变化也不大。
要是12V到24V范围内输入,你可以使用DCDC稳压到12V或电压低一些,这类DCDC芯片选择28V以内耐压,3A输出就可以。
我手上刚好有1个6路输出的隔离电源开发板,针对你的应用测试了下:
板子原理图:注意:因为本开发板原MOS驱动设计不是为大于5W以上输出设计的,因此当上图大于50mA以上的输出功率时,因为MOS管的发热会导致输入电流逐渐增加的问题。只能短时间的带载测试,可以通过使用专用MOS驱动芯片(比如21042203等)+NMOS管的方式驱动。信号源你可以使用我店里的驱动芯片,或者非门产生相反的方波,或使用你的MCU产生方波信号。

具体帖子可以看这里: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74-1-1.html

网友:
都是大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