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在机器运行中IP PING不通,重启后机器正常且PING通?

楼主(2020-07-04):
ENC28J60在机器运行中IP PING不通,但在重启后机器后又运行正常,ENC28J60控制板的IP也是可以PING通了。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IP PING不通后的寄存器的读取数据和重启后IP PING通后的寄存器的读取数据,不一样,请问下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寄存器的数据?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放代码上来,给大家分析,其实可以用w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代码上来,给大家分析,其实可以用w5500

出现问题后,我把寄存器的值读取了一下:
HFRevID: 0x06
Cntrl: ECON1 ECON2 ESTAT  EIR  EIE
       0x00  0x80  0x13  0x00  0x00
MAC  : MACON1 MACON3 MACON4
       0x00   0x00   0x00
Rx   : ERXST  ERXND  ERXWRPT ERXRDPT ERXFCON EPKTCNT MAMXFL
       0x05fa 0x1fff 0x0000  0x05fa  0xa1    0x00    0x0600
Tx   : ETXST  ETXND  MACLCON1 MACLCON2 MAPHSUP
       0x0000 0x1a4d 0x0f     0x37     0x10

重启正常后寄存器的读取数:
enc28j60 registers:
HFRevID: 0x06
Cntrl: ECON1 ECON2 ESTAT  EIR  EIE
       0x04  0x80  0x01  0x00  0xcb
MAC  : MACON1 MACON3 MACON4
       0x0d   0x33   0x40
Rx   : ERXST  ERXND  ERXWRPT ERXRDPT ERXFCON EPKTCNT MAMXFL
       0x0000 0x19fe 0x0000  0x19fe  0xa1    0x00    0x05ee
Tx   : ETXST  ETXND  MACLCON1 MACLCON2 MAPHSUP
       0x19ff 0x1fff 0x0f     0x3f     0x10

从芯片读出来的寄存器可以看出,芯片的寄存器被修改了,我想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B:
程序跑飞了吧?不好猜,建议贴代码

网友C:
记得之前用的时候,连续通讯会出现无法收到数据的情况,看看勘误手册有没有
/******************************************************************
*Function   :  Enc28j60PacketReceive
*Description:  Enc28j60接收以太包
*Input      :  packet:接收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Output     :  NULL
*Return     :  NULL
*Others     :  NULL
******************************************************************/
u16_t Enc28j60PacketReceive(u8_t *packet,u16_t maxlen)
{
    u16_t rxstat;
    u16_t len;
    u16_t rs,re;
    u8_t temp;

    if( Enc28j60Read(EIR) & EIR_RXERIF )
        {//判断接收缓冲有无溢出,清理标志.
                // 跳转回BANK0,写0清标记.
                Enc28j60Bank = 0;
                Enc28j60SetBank(ECON1);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CON1, ECON1_RXEN);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CLR, EIR, EIR_RXERIF);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1, ECON1_RXEN);
    }

    // 1.检测是否接收到数据包.
    if( !(Enc28j60Read(EIR) & EIR_PKTIF) )
    {// 勘误:单检测 EIR_PKTIF 并不可靠 双重检测: EPKTCNT.
        if (Enc28j60Read(EPKTCNT) == 0x00) return 0;
    }

        // 设置接收缓存 读取指针 不使用temp中间变量来设置似乎有问题,IDE编译时强制转换不同?.
        // Enc28j60Write(ERDPTL, (u8_t)(NextPacketPtr));.
        // Enc28j60Write(ERDPTH, (u8_t)(NextPacketPtr>>8));
        temp = (u8_t)(NextPacketPtr);
        Enc28j60Write(ERDPTL,temp);
        temp = (u8_t)(NextPacketPtr>>8);
        Enc28j60Write(ERDPTH,temp);

    // 2.读取下一包的起始指针  <低字节在前> .
    temp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NextPacketPtr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NextPacketPtr <<= 8;
    NextPacketPtr |= temp;

    // 3.读取以太包的长度 <status[15..0]低字节在前>.
    // 注:Wireshark监控 一帧APR时,长度是42字节;.
    //     ENC28J60在这里读取的长度是60字节,结果是正常的,42+14(空数据)+4CRC.
        temp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len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len <<= 8;
        len &= 0xff00;
        len |= temp;
    len -= 4; //减去4字节CRC.

    // 4.读取以太包的状态<status[15..0]低字节在前>.
        temp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rxstat = Enc28j60ReadOp(ENC28J60_READ_BUF_MEM, 0);
        rxstat <<= 8;
        rxstat |= temp;

    // 最小长度判断(we reduce the MAC-reported length by 4 to remove the CRC).
        len = MIN(len,maxlen);

        // 5.检测接收是否OK,拷贝出以太网数据.
        if ((rxstat & 0x80)==0)len=0;
        else Enc28j60ReadBuffer(packet,len);

    // .6.前移读指针到下一帧前,释放已读取缓冲(5.读数据过程中,ERXRDPTL没有增加).
    // .注意:必须先写数据到ERXRDPTL,再写数据到ERXRDPTH才能正确设置该寄存器 Datasheet45页.
    // .     前移无需考虑边界.没有释放缓,缓冲溢出会导致无法接收数据.
    //【ENC28J60勘误手册】 14.  Module:  Memory (Ethernet Buffer).
    rs = Enc28j60Read(ERXSTH);
        rs <<= 8;
        rs |= Enc28j60Read(ERXSTL);

        re = Enc28j60Read(ERXNDH);
        re <<= 8;
        re |= Enc28j60Read(ERXNDL);
        if (NextPacketPtr - 1 < rs || NextPacketPtr - 1 > re)
        {//检测有无跨界.
                temp = (u8_t)re;
            Enc28j60Write(ERXRDPTL, temp);
            temp = (u8_t)(re>>8);
            Enc28j60Write(ERXRDPTH, temp);
        }
        else
        {
                temp = (u8_t)(NextPacketPtr-1);
            Enc28j60Write(ERXRDPTL, temp);
            temp = (u8_t)((NextPacketPtr-1)>>8);
            Enc28j60Write(ERXRDPTH, temp);
        }

    // 7. 数据包个数递减位EPKTCNT减1.
    Enc28j60Bank = 0;
    Enc28j60SetBank(ECON1);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BIT_FIELD_SET, ECON2, ECON2_PKTDEC);

    return len;
}

网友:
j60的bug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跑飞了吧?不好猜,建议贴代码

您好!出现问题后,我把寄存器的值读取了一下:
HFRevID: 0x06
Cntrl: ECON1 ECON2 ESTAT  EIR  EIE
       0x00  0x80  0x13  0x00  0x00
MAC  : MACON1 MACON3 MACON4
       0x00   0x00   0x00
Rx   : ERXST  ERXND  ERXWRPT ERXRDPT ERXFCON EPKTCNT MAMXFL
       0x05fa 0x1fff 0x0000  0x05fa  0xa1    0x00    0x0600
Tx   : ETXST  ETXND  MACLCON1 MACLCON2 MAPHSUP
       0x0000 0x1a4d 0x0f     0x37     0x10

重启正常后寄存器的读取数:
enc28j60 registers:
HFRevID: 0x06
Cntrl: ECON1 ECON2 ESTAT  EIR  EIE
       0x04  0x80  0x01  0x00  0xcb
MAC  : MACON1 MACON3 MACON4
       0x0d   0x33   0x40
Rx   : ERXST  ERXND  ERXWRPT ERXRDPT ERXFCON EPKTCNT MAMXFL
       0x0000 0x19fe 0x0000  0x19fe  0xa1    0x00    0x05ee
Tx   : ETXST  ETXND  MACLCON1 MACLCON2 MAPHSUP
       0x19ff 0x1fff 0x0f     0x3f     0x10

从芯片读出来的寄存器可以看出,芯片的寄存器被修改了,我想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之前用的时候,连续通讯会出现无法收到数据的情况,看看勘误手册有没有

您好!出现问题后,我把寄存器的值读取了一下:
HFRevID: 0x06
Cntrl: ECON1 ECON2 ESTAT  EIR  EIE
       0x00  0x80  0x13  0x00  0x00
MAC  : MACON1 MACON3 MACON4
       0x00   0x00   0x00
Rx   : ERXST  ERXND  ERXWRPT ERXRDPT ERXFCON EPKTCNT MAMXFL
       0x05fa 0x1fff 0x0000  0x05fa  0xa1    0x00    0x0600
Tx   : ETXST  ETXND  MACLCON1 MACLCON2 MAPHSUP
       0x0000 0x1a4d 0x0f     0x37     0x10

重启正常后寄存器的读取数:
enc28j60 registers:
HFRevID: 0x06
Cntrl: ECON1 ECON2 ESTAT  EIR  EIE
       0x04  0x80  0x01  0x00  0xcb
MAC  : MACON1 MACON3 MACON4
       0x0d   0x33   0x40
Rx   : ERXST  ERXND  ERXWRPT ERXRDPT ERXFCON EPKTCNT MAMXFL
       0x0000 0x19fe 0x0000  0x19fe  0xa1    0x00    0x05ee
Tx   : ETXST  ETXND  MACLCON1 MACLCON2 MAPHSUP
       0x19ff 0x1fff 0x0f     0x3f     0x10

从芯片读出来的寄存器可以看出,芯片的寄存器被修改了,我想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出现问题后,我把寄存器的值读取了一下:
HFRevID: 0x06
Cntrl: ECON1 ECON2 ESTAT  EIR  EIE

14年的东西,细节现在没法想起来了,建议找下E文版的勘误手册看看,也可以试下w5500,相对没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
话说这2个东西到现在还没停产?14年的时候已经是比较老的物料了,小心调试好物料不好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