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个STM32的奇怪重启问题:更改数据类型后解决,但是复现不了!

楼主(2020-07-04):
RT。
今天解决了三个小时:把一个局部变量从:unsigned char改为int后,问题消失。然后:我再把int改回unsigned char,问题又复现不了!(怀疑MDK的编译器出了临时出了问题)

具体情况如下:
正在写一个USB和程序。
正常写的代码和指令,然后突然间发现:之前正常的指令,下发后:USB会重启,但是单片机应该没有重启,进入调试模式后:断点也停不下来,好像不认断点一样,但是MDK中调试模式复位操作和查看寄存器内容还是OK的。
经过两个小时的定位,发现只要把下面语句给屏蔽就可以了:
        u8 receCount = 0; // 主接收计数
        int returnNum = 0;
                ...// 还有其它代码。这里就不写了。
                                if( receCount < 8 ) { // 此时一定进入数据
                                        returnNum++;
                                }
                                else if( receCount == 8 ){
                                        // 其它处理代码,屏蔽掉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这里不写出。
                                }
                                if( receCount >= 9 ) {  // 此时数据肯定结束,表示接收了数据+校验和。
                                        break;
                                }

但是思前想后,都是局部变量,非常简单,怎么可以产生类似复位呢。
然后:猜测可能堆栈问题,把堆栈调大,还是不行。
然后:换一个设备进行调试,也是同样的问题。
然后:调整,优化等级,最低,还是不行。
最后:重启电脑,还是不行。
偶然间:我把:u8 receCount = 0; 改为:int receCount = 0; 问题居然解决了。然后再改回来:u8 receCount = 0;居然又不复现了。我也晕了。暂时只能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了(编程这么长时间,好像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把MDK的编译信息都删除,就像一个新的工程编译那样。

网友A:
随便猜一下,会不会是8位数据类型导致溢出了,然后看门狗得不到喂,所以复位了。
要清掉编译信息可以在KEIL的project菜单里点Clean Targets
另外,LZ是用五笔打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猜一下,会不会是8位数据类型导致溢出了,然后看门狗得不到喂,所以复位了。
要清掉编译信息可以在KEIL ...

只有可能这样,肯定是类型溢出

网友:
我猜是Build和Rebuild的问题,我用keil的时候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时候,就执行一次Rebuild,确保代码没问题。一般情况下修改了数组长度和变量的类型时,就要使用Rebuild才行,否则容易出现奇怪的问题。

网友:
数组越界了,硬件错误中断里使用asm("bx lr");可以定位跑飞的位置

网友:
多大工程啊? 我现在默认都是make -Bsj了,  也就多几秒钟编译时间而已.

网友:
有可能是无符号,与有符号的差别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的代码:
1. 首先确认一下ReceiveCount这个在什么时候被增加的。
2. returnNum++,不受最大值控制,这个returnNum可以无限制增加。
3. int receCount = 0,改成这个,收到负值所有的条件都确认不处理么?
4. If {} else if() {} else ...希望能有个闭环。
这里顺带说一句,发现大部分的嵌入式工程师背景一般是电子和自动化的背景,软件方面还是需要多考虑和规范。否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猜一下,会不会是8位数据类型导致溢出了,然后看门狗得不到喂,所以复位了。
要清掉编译信息可以在KEIL ...

不会,我的代码溢出了也没有事。
里面没有看门狗的。

你怎么看出来我用的五笔?我没有找到错别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我的代码溢出了也没有事。
里面没有看门狗的。

那就是我瞎猜的不准
“正在写一个USB和程序” 应该是 “的程序” 吧,误按到T字母上去了

网友:
对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