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作为整个FPGA的时钟供给 要接MRCC 还是SRCC?

楼主(2020-07-04):
如题 今天在黑金 的板子上看见 他的200M 差分时钟是接在SRCC上了, SRCC不是只能给本BANK 提供时钟吗

网友:
无所谓,如果只是FPGA内部用的时钟,随便接都行,普通IO接IBUF再转一圈转到PLL/MMCM再转到BUFG都行——除非你是上G的高速信号。约束里加个时钟随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