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数据库要运行,放云主机还是自已买台服务器呢?

楼主(2020-07-04):
运行一个,MS SQL 或 MY SQL 自已的服务器的话,就买台DELL,随便好一点的都要1W,八千但觉得,得自已维护。

突然想起可以云主机,国内的话,那家好呢,听讲有阿里云,腾讯云,华为吧,用过的朋友介绍下吧,这样比自已搞要好多了吧。

网友A:
倒是说数据量和业务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说数据量和业务压力啊

数据量和业务,很少的,只是要运行一个应用,不繁忙的。

网友:
当然是云

网友:
同上,如果你想在anywhere用,就上云吧。而且要上多线机房的云。比如我在公司可以走腾讯云直接访问到家里主机,在家里可以走公网+端口访问公司主机,所有电脑全部互联起来成一个世界互联网

网友:
确实,小业务3年200多,1M带宽的机器都够用了

网友:
有公网ip的条件下,自建一个小服务器比较好,云主机上车便宜,续费贵

网友:
云主机,搭主从,或者直接买云数据库,省事,并且扩容简单,自己买硬件维护起来挺麻烦,跑机房换硬盘也麻烦,小机房还各种不稳定

网友:
前天跟风论坛才买了一个腾讯云三年218,1核2G1M带宽,挺划算

网友B:
固定公网ip太贵,家里的公网ip地址申请的都是断电会变或多少时间后会重新分配,是不是可以找腾讯买个按流量收费的这样当家里的ip地址改变时重新把ip发到通讯的那里,然后自己使用时,当原来的ip访问不到时,重新从腾讯哪里读取新的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公网ip太贵,家里的公网ip地址申请的都是断电会变或多少时间后会重新分配,是不是可以找腾讯买个按流量收 ...

DHCP 花生壳

网友:
云云云 业务量不大的情况下,随便哪家的 最便宜的 服务就够了。定期备份下。 实体服务器自己维护太麻烦了。

网友:
应用数据量不大的话肯定是云服务器合算,买个服务器电费都够云服务器的费用了

网友:
自己的服务器电费下不来的吧

网友:
看看是什么数据吧,如果一般数据,用云方便。如果是账目数据或其他重要数据,是不是需要考虑保密(数据安全)问题?
再有看看是否需要外部访问,如果只是公司内部访问,自己搭建服务器,客户端访问没问题,如果外部访问,需要公司有固定公网IP才方便。
自己搭建服务器电力稳定不稳定都很重要,否则一停电就要启动服务器、空调开机等。

网友(2020-09-01):
单数据库肯定便宜,虚拟主机带宽不是一般的贵,主机托管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