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键返回功能与调试接口怎么兼容共存

楼主(2020-07-04):
想要使用按键返回功能,但是RESET引脚(KR1)和TOOL引脚(KR0)用做按键返回功能时,出现2个问题。
硬件说明:TOOL引脚使用了1K电阻上拉电源,TOOL引脚和RESET引脚各串一个10K的电阻连接至电平信号(默认低电平)
1、烧录器下载完程序后,程序不运行,需要给RESET引脚一段时间高电平之后才可以运行。初步猜测这个可能是引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启动程序,但是这个在程序中初始化后已经将RESET引脚设置为普通端口,这个可以外加上拉电容解决,但是是否有其他的方案呢?
2、TOOL引脚串联10K的电阻无法实现KR0按键返回功能,因为TOOL引脚已经上拉了1K的电阻,无法满足按键电平检测的数值,当把10K电阻减小或增大上拉1K的电阻可以实现按键功能,但是又无法通过调试编程序下载程序更不用说调试了,这样就出现了现在按键返回功能与TOOL引脚调试不兼容的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以上情况有人遇到吗?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楼主:
已解决,TOOL上拉电阻放置目标电路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