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能表芯片SSP1837计算电压有效值问题,配炸鸡图。

楼主(2020-07-04):
1、按照手册上的图,SEL=1,和示波器测到的频率值:800hz,计算出来的交流电压有效值是175V,可是万用表测的是230V,搞不懂为啥?
2、负载是个吹风枪,待机状态,没吹风。

第一次炸鸡了,第二次没炸。。。老吓人了。。。

楼主:
这个片子,没啥太多需要操作的地方。

网友A:
炸得好奔放!!
注意安全

网友B:
估记是在使用SWD接口时烧的

网友C:
他这个电源是隔离的吗? 怎么地直接可以 接在 L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电源是隔离的吗? 怎么地直接可以 接在 L上

隔离后的电源的地,浮在L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记是在使用SWD接口时烧的

示波器探头的地,和插线板的地接一起的,把示波器探头的地,接到浮地L上,然后那个隔离电源模块两端直接220,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得好奔放!!
注意安全

现在我只要准备上电,他们都躲远了……

网友:
再串个100w灯泡,像开关电源那样?

网友C:
这个芯片要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要校准吧

测电压也要校准?

网友D:
请问脉冲用什么计数最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脉冲用什么计数最准,谢谢

不是有pwm输入捕获么

网友E:
示波器为什么不能搞个隔离变压器供电呢!一个变压器也没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为什么不能搞个隔离变压器供电呢!一个变压器也没多少钱啊!

我把示波器三角插头那个地不接,就好了。

楼主:
结贴,嘉立创上的手册不对,联系厂家给了最新的手册,见附件。

网友F(2020-12-10):
你好,请教下这个芯片输出实际测是固定的38us脉冲吗? 我这边测脉冲宽度在变,而且频率上百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下这个芯片输出实际测是固定的38us脉冲吗? 我这边测脉冲宽度在变,而且频率上百K了 ...

脉宽是38us不变的,周期在变。

网友G:
直接认为 800hz 就是  230V 就结束了  按比例来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脉宽是38us不变的,周期在变。

我这边波形很奇怪,不清楚是啥问题,准备买个移动电源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总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认为 800hz 就是  230V 就结束了  按比例来就好了

不是有计算公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波形很奇怪,不清楚是啥问题,准备买个移动电源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总之谢谢  ...

电路图来看看,是不是你那个频率信号做隔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来看看,是不是你那个频率信号做隔离了。

嗯 对 用了TLP185隔离,IF、IC拉满了也还是一样,准备用示波器点前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 对 用了TLP185隔离,IF、IC拉满了也还是一样,准备用示波器点前端看看。 ...

示波器直接看前端,记得示波器的那个三角插头的地线断开,不然炸鸡。。。,很大可能是你的光耦电路导通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直接看前端,记得示波器的那个三角插头的地线断开,不然炸鸡。。。,很大可能是你的光耦电路导通有 ...

今天用移动电源给示波器供电,隔离测。发现就是光耦的问题......TLP185 38us的脉冲对它来说太快了。有推荐的国产的光耦吗,便宜的

网友:
单相计量芯片调试要用隔离源,芯片的地是L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用移动电源给示波器供电,隔离测。发现就是光耦的问题......TLP185 38us的脉冲对它来说太快了。有推 ...

我用的这个LTV-217-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