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狼狈,晚上出车的时候才发现打不着火

楼主(2020-07-04):
车上什么应急的工具都没有。你们车上都有什么工具了?我就一个气泵和一个后备轮还有几条补胎牛筋。
电池用了5年半。估计是电池问题。在京东下了单,明天有人过来安装。

楼主:
针对电池缺电有什么应急工具推荐?要备一套在车上才行。

网友:
充电宝,可以启动车那种

网友A:
我目前使用的这种,我可以给100分,完美产品。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你可考虑新型号。

充好电,放车上1年仍然有电,这点至关重要。之前我买过诈骗,1个月后就没电。

网友:
上次有帖子推荐,有坛友和站长推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BA%94%E6%80%A5

楼主:
如果电池使用超过2年的话应该备一个充电宝了。估计还要准备一对粗线来接驳别人车上的电池。

楼主:
https://search.jd.com/Search?key ... dbe91bec41db4e2c684

网友B:
是很好用,我给同事买了个,面包车没电,夹上就可以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好用,我给同事买了个,面包车没电,夹上就可以点火

其实几年就用一次。因为换上电池后起码也可以用上3年以上吧?

网友:
打保险电话就可过来免费搭电

网友C:
养成好习惯,车上常备万用表,一个月测一次电压。
另外,只要你买了车损险,90%的保险公司都免费提供接电和拖车服务。

网友D:
我只放了一个手动打气筒
车龄大了可以考虑备个超级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使用的这种,我可以给100分,完美产品。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你可考虑新型号。

充好电,放车上1年仍然 ...

这种电池夏天高温放在车上会不会有点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养成好习惯,车上常备万用表,一个月测一次电压。
另外,只要你买了车损险,90%的保险公司都免费提供接电和 ...

这太麻烦了,买个带电压显示的点烟器USB充电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养成好习惯,车上常备万用表,一个月测一次电压。
另外,只要你买了车损险,90%的保险公司都免费提供接电和 ...

我的USB充电器显示是12.2V,一打火立刻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放了一个手动打气筒
车龄大了可以考虑备个超级电容

能行吗?有没有测试过?多少法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夏天高温放在车上会不会有点隐患?

不会。特斯拉有1吨电池都不怕,你怕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USB充电器显示是12.2V,一打火立刻灭了。

电瓶亏了。话说你停了多久?我上个月启动停放了2个月的摩托(夏天主要骑自行车锻炼,雨天摩托上阵,北京不禁摩,不进四环不走主路和非机道交警不会K,但是我上上上个月在万泉河桥底下借道非机道被交警KO了一回,被罚100 交警特别喜欢在某些特别容易拥堵的路段专门根据视频监控挑车最多最堵的时候蹲点,比如定慧桥西向东桥东高架桥末端车辆汇入处,早高峰车辆越多,专门在那查公交道的交警出没越频繁,基本上出勤一次一个多小时罚个几百辆车不在话下),为避免电池亏电和擦缸(据说机油油膜长时间存放会脱落),我先蹬了几脚,结果意外蹬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行吗?有没有测试过?多少法拉?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34938&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4938&mobile=2

这个没有价值。还是买我前面推荐的小能人吧。

网友:
我车电瓶快8年了,看样子也得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瓶亏了。话说你停了多久?我上个月启动停放了2个月的摩托(夏天主要骑自行车锻炼,雨天摩托上阵,北京不 ...

我一周才用一次,这5,6年来基本都这样。这周反而用了2次。周4早上才用完。反而出问题了。估计是电池老化。又找不到充电的地方。本来想把电池拆回家充电,想了下这么重的电池不折腾了。378元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周才用一次,这5,6年来基本都这样。这周反而用了2次。周4早上才用完。反而出问题了。估计是电池老化 ...

那你每次用车开多长时间?不会每次充的电还不够打火用的电吧。旧车可能充电模块老化造成充电困难,曾经老爸开过一辆车就是不充电,车内小灯开着小半个钟头车都快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每次用车开多长时间?不会每次充的电还不够打火用的电吧。旧车可能充电模块老化造成充电困难,曾经老 ...

单程开22公里,大约50-60分钟。来回就是44公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瓶亏了。话说你停了多久?我上个月启动停放了2个月的摩托(夏天主要骑自行车锻炼,雨天摩托上阵,北京不 ...

北京可以骑摩托车的,也是土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北京可以骑摩托车的,也是土豪了。

不上万的铃木125小踏板而已,你想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上万的铃木125小踏板而已,你想多了

不是一个牌照50万?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4串2并的32500的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启动车,还可以跟车跑,想可靠可以搞铁锂的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一个牌照50万?

我都说了不能进四环

楼主:
平时放个12V 9A的摩托车电池在车上。不知道这个电池能不能启动汽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使用的这种,我可以给100分,完美产品。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你可考虑新型号。

充好电,放车上1年仍然 ...

这种是不是三元电芯的,车内温度高,最好还是用磷酸铁锂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是不是三元电芯的,车内温度高,最好还是用磷酸铁锂电芯。

你让特斯拉换磷酸铁锂电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