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点锡浆,然后用风枪吹焊接元件,出来挺漂亮

楼主(2020-07-05):
这两天试了一下手动给焊盘点上锡浆,放上元件后用风枪吹,出来的效果很漂亮啊,再也不是以前丑陋的焊接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里面的关键是点锡浆的量要控制好,而且同样0603封装的电阻点的锡浆量就要比0603电容量小一些。
这种方式很大的好处是不会有残留的助焊剂,板子上面看起来比较干净

网友A:
没钢网手涂不好控制吧
烙铁上锡,配合铁板烧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钢网手涂不好控制吧
烙铁上锡,配合铁板烧也不错

下面用加热台,加热到190左右,会更漂亮,特别是对0201的料,用最小档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用加热台,加热到190左右,会更漂亮,特别是对0201的料,用最小档热风。 ...

下次试试,卖锡浆的专家说板子本身需要加热才能涂的更均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次试试,卖锡浆的专家说板子本身需要加热才能涂的更均匀

板子漂亮,徒手点锡膏,怎么操作的,请指点。

网友:
lz用的针管状的锡浆还是瓶装的?

网友D:
手工焊也可以有不错效果。手工焊时注意下焊锡量。然后风焊再整一遍,好与坏试完才知道。

网友:
主要是小封装和和少焊的的。

网友E:
youtube上电子DIY博主greatscott有过一个视频演示类似的做法
视频里还演示了买细砂纸回来放在电磁炉上加热,然后把电路板放沙子上面烤,就类似于你4楼说的情况

不过我还想问一句,type-C插座也是吹上去的吗?我看视频里greatscott把这个座子吹坏了

网友F:
楼主有锡浆购买连接推荐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漂亮,徒手点锡膏,怎么操作的,请指点。

就是买的针管的锡膏,用手推,每个焊盘上点一点,上面就会有少量的锡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锡浆购买连接推荐不?谢谢

我在淘宝上随便找的一个,12元一管,买了两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焊也可以有不错效果。手工焊时注意下焊锡量。然后风焊再整一遍,好与坏试完才知道。

手工加上焊锡丝每次上面都有大量残留的助焊剂,需要清洗才行,这种方式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youtube上电子DIY博主greatscott有过一个视频演示类似的做法
视频里还演示了买细砂纸回来放在电磁炉上加热, ...

也是吹上去的,事后看了工作正常,可以找到CP2102芯片,也可以供电,工作正常

网友G:
用PTC发热板+钢片,你会发现新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PTC发热板+钢片,你会发现新世界

用过一次,但是有次把温度开高了,整个板子都黑了,后面不敢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PTC发热板+钢片,你会发现新世界

PTC发热板,推荐多少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PTC发热板,推荐多少温度的?

淘宝搜PTC 加热片 焊接,有整套做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过一次,但是有次把温度开高了,整个板子都黑了,后面不敢用

PTC基本恒温的啊,不用调,焊好了直接拿下来冷却就行

网友:
一直这么搞,针筒点锡膏

网友:
新锡膏就上锡比较好,开瓶比较久的锡膏焊接就会产生很多的锡珠

网友I:
上个月焊一百多套简单板子也是用这种方法,就算点锡膏不均匀,加热后基本都会自动分开,除非加太多,就是要冰箱保存锡膏,不知道放久了会不会不太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个月焊一百多套简单板子也是用这种方法,就算点锡膏不均匀,加热后基本都会自动分开,除非加太多,就是要 ...

也全用手动点吗 这工作量比较大啊

网友J:
就是涂多少锡浆要经验,焊那种管脚密的芯片,锡浆涂的少管脚挂焊锡薄,io口速度上不去。锡浆涂多了,连锡,还要再用烙铁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全用手动点吗 这工作量比较大啊

客户要得急,没时间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涂多少锡浆要经验,焊那种管脚密的芯片,锡浆涂的少管脚挂焊锡薄,io口速度上不去。锡浆涂多了,连锡, ...

对的 就是量要控制好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上个月焊一百多套简单板子也是用这种方法,就算点锡膏不均匀,加热后基本都会自动分开,除非加太多,就是要 ...

维修佬那种针管锡膏,不用放在冰箱里。连续用一两个月没事。这东西不是上机器不用转么放在冰箱里。尤其不能跟食物放在一起。

网友:
焊的多的话还是开个钢网(钢片就行)刷锡浆省力得多,这种针筒的用手挤还是挺累的

网友:
加热台+针管锡浆+风枪 确实不错的,出来的效果挺好。

网友:
始终觉得,作为硬件工程师,焊接技术还是得苦练好,否则调试一旦遇到问题,没有靠谱的焊接还是很难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就是涂多少锡浆要经验,焊那种管脚密的芯片,锡浆涂的少管脚挂焊锡薄,io口速度上不去。锡浆涂多了,连锡, ...

速度上不去?什么鬼?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速度上不去?什么鬼?

IO端口上面挂的锡太多了,包袱太重了,跑不动

网友:
针管锡膏点锡膏针头该怎么搭配呢?用多少直径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G:
PTC基本恒温的啊,不用调,焊好了直接拿下来冷却就行

双面板子好用吗?

网友:
原来公司没有贴片机的时候,车间工人都是用的打针的一次性针管,然后把针头直接剪断留短点,然后把锡匠灌进去打的,不过感觉量需要自己根据经验掌控

网友N:
x宝上的ptc加热板需要加热到多少度?多长时间,还需要风枪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维修佬那种针管锡膏,不用放在冰箱里。连续用一两个月没事。这东西不是上机器不用转么放在冰箱里。尤其不 ...

啊,我目前焊锡膏是拿盒子装好跟食物放一起,低温下会挥发么?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N:
x宝上的ptc加热板需要加热到多少度?多长时间,还需要风枪么

最好用风枪,PTC加热是加热的PCB下表面,热量传到上表面还需要一定时间,并且PCB不是热的良导体,会导热PCB下面的加热温度高于上方,有可能会造成PCB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啊,我目前焊锡膏是拿盒子装好跟食物放一起,低温下会挥发么?

我也是这样的 密封好应该没问题吧 心里好怕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最好用风枪,PTC加热是加热的PCB下表面,热量传到上表面还需要一定时间,并且PCB不是热的良导体,会导热P ...

用风枪的话 是从下面往上吹 还是上面往下吹?从上面吹的话元器件不就吹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啊,我目前焊锡膏是拿盒子装好跟食物放一起,低温下会挥发么?

反正是有毒,挥发不挥发都提心吊胆啊。又不贵大不了下次用再买一个就是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风枪的话 是从下面往上吹 还是上面往下吹?从上面吹的话元器件不就吹跑了? ...

风力不要开大了 而且尽量垂直 元件跑的概率很小

网友:
何必如此费事。做个钢网,刮锡膏,又快又好。钢网才 50 元一块。

网友O:
风力开小了,不知吹到何时,开大一点,化成锡的那一刻元件各种偏,临近一点还容易靠一起

网友P:
一直都是这样做,只是 QFN 真的很难控制好锡浆的量,楼主的经验能不能分享一下?

现在遇到QFN都是提前用烙铁把焊盘上锡,然后加助焊剂用热风枪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O:
风力开小了,不知吹到何时,开大一点,化成锡的那一刻元件各种偏,临近一点还容易靠一起 ...

根据经验调节了 多几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直都是这样做,只是 QFN 真的很难控制好锡浆的量,楼主的经验能不能分享一下?

现在遇到QFN都是提前用烙 ...

板子先微加热一下 大哥70-80度 然后针尖点上去 焊盘上面会有一锡 直径0.3mm就足够了 你可以看我下面有一个0.4mm pitch的QFN 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IO端口上面挂的锡太多了,包袱太重了,跑不动

频率上M,输出到低阻抗负载。效果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速度上不去?什么鬼?

做模拟电路,IO口速度高了,挂锡不够效果有区别

网友Q:
用风枪的话,0805最舒服,0603要小心,0402搞不定,再小的封装基本放弃。虽然是针管,但是一个一个焊盘点也挺累,后直接用牙签了。

网友:
这个对针头有何要求,比如0805用多大的针头?

网友P:
引用 网友Q:
用风枪的话,0805最舒服,0603要小心,0402搞不定,再小的封装基本放弃。虽然是针管,但是一个一个焊盘点也 ...

0402也吹过不少,大嘴小风力,就是费点眼力

反而点锡很难控制量,0603 勉强可以用针头,0402就只能用牙签

楼主:
引用 网友P:
0402也吹过不少,大嘴小风力,就是费点眼力

反而点锡很难控制量,0603 勉强可以用针头,0402就只能用牙 ...

0402我也用针点,没问题的,要控制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0402我也用针点,没问题的,要控制好

多大的针头?

楼主:
针头外径0.9mm 内径不知道了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1822318/  这个是个好东西,还有类似的简易设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33.788.videocard.1  手动贴片机

网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315520995928880750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67937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