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出水体中的氮磷钾

楼主(2020-07-05):
如题,水体中的氮磷钾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质谱仪?离子分析?

网友A:
检测结果是要定量还是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结果是要定量还是定性

两种方法都想了解

网友:
环保水质检测设备可以检测氨氮、总氮、总磷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自己顶一顶,恳请有行业经验的科普一下!

网友B:
应该有试纸吧,类似ph那样测完看色卡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试纸吧,类似ph那样测完看色卡的那种

氨氮,亚硝酸盐有试剂。

单纯测试氮磷钾的没有看到相关的,仪器也较贵!最好有大神科普下测试原理!

大家搞技术的往生物方面关注下啊,别整天只盯着cpu,计算机,机器人,

努力搞那货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人类自己给PASS掉。

搞搞生物方面,让自己吃上放心肉,放心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氨氮,亚硝酸盐有试剂。

单纯测试氮磷钾的没有看到相关的,仪器也较贵!最好有大神科普下测试原理!

只有大国居民才需要额外担心食品安全。

腐朽的国家没有仆人,人民不需要操心这个

楼主:
用的氨氮比色卡!

找不到磷和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大国居民才需要额外担心食品安全。

腐朽的国家没有仆人,人民不需要操心这个 ...

真的是只讨论技术,不讨论其它无关话题!

食物危机还会来自人口增长,耕地的减少,水源的紧缺!

研究下氮磷钾,提高土地利用率也是不错的方向!

网友D:
绝大多数厂家的总磷,总氮仪表都是用的分光光度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大多数厂家的总磷,总氮仪表都是用的分光光度法吧。

目前最需要的是钾!

氮磷还有参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大多数厂家的总磷,总氮仪表都是用的分光光度法吧。

谢谢!先了解下分光光度计,搜了一下,有点像医院测尿液元素含量的玩意!

有点靠谱,有人能介绍下工作原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先了解下分光光度计,搜了一下,有点像医院测尿液元素含量的玩意!

有点靠谱 ...

金属离子可以用原子吸收光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离子可以用原子吸收光谱。

搜了一下,大致原理知道了!

分光光度计采用一个可以产生多个波长的光源,通过系列分光装置,从而产生特定波长的光源,
光线透过测试的样品后,部分光线被吸收,计算样品的吸光值,从而转化成样品的浓度。
样品的吸光值与样品的浓度成正比。

请教个问题,分光后通过液体后,是怎么检测到吸收光谱?

以前好像是用胶片曝光,出现黑线的部分就是被吸收了!

现在仪器是用什么检测元件?

网友E:
钾也有试剂,只是精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钾也有试剂,只是精度很差。

哪里有卖,目前不要求精度。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大致原理知道了!

分光光度计采用一个可以产生多个波长的光源,通过系列分光装置,从而产生 ...

一般都是用光电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用光电二极管

那么简单?是用普通光电二极管?

如果买到光电二极管,DIY分光广度计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简单?是用普通光电二极管?

如果买到光电二极管,DIY分光广度计是否可行?

但是在被光照之前还要进行一系列化学反应才会显色,难点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在被光照之前还要进行一系列化学反应才会显色,难点在这里。

和试剂盒测试用的显色剂不一样吗!

试剂盒也是加显色剂后跟比色卡对比出结果!只是用人眼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