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唐换装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可以彻底解决自燃问题吗?

楼主(2020-07-05):
解决电动车自燃难题!比亚迪唐换装刀片电池:续航大增

若风|2020年07月05日 07:11A+

随着刀片电池的到来,比亚迪旗下更多的车型也将换装这一电池。刀片电池不仅安全性更高,放电性能也会更加优异。

日前,我们获得了2021款比亚迪唐EV的配置信息,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除了在配置上进行了升级优化之外。2021款唐EV将取消现款车型的三元锂电池,而采用与汉纯电版同样的刀片电池,两驱版续航里程也将会大增45km。

比亚迪唐凭借着大气威猛的车身造型,以及强悍的动力性能。也被国内车迷朋友称为“公路坦克”车型。现款唐EV动力上,采用了的容量为82.8kWh的三元锂电池。

两驱版电机最大功率180kW,最大扭矩330Nm;四驱版系统最大功率360kW,最大扭矩660Nm,工况法续航里程分别是520km和500km。

而新款车型换装刀片电池之后,车辆的电池容量会有所提升,相比三元锂电池,基于磷酸铁锂的刀片电池拥有更高的安全性能。

在此前官方所做的“针刺测试”中,三元锂电池发生了爆炸起火,而刀片电池无起火、发热等情况。这也意味着新款唐EV车型的安全性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此前表示,刀片电池体现了比亚迪彻底终结新能源汽车安全痛点的决心,将引领全球动力电池技术路线重回正道,把“自燃”这个词从新能源汽车的字典里彻底抹掉。

此外,新款唐EV车型,还对DiLink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进行了升级,提供LKA车道保持以及360°全景影像等配置。同时,新款唐EV的动力也有所提升,百公里加速成绩提升到了4.4秒左右,堪称比亚迪最强SUV。

售价方面,参考现款车型可知,其售价区间为27.99-35.99 万。预计现款车型和其相差不大。据了解,该车将于8月份正式上市。

网友A:
刀片电池只不过是宣传使用,材料是磷酸铁锂,比三元锂电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电池只不过是宣传使用,材料是磷酸铁锂,比三元锂电池安全。

这个名字起得好。 普通消费者,记不住磷酸铁锂。

网友:
好像卖概念一般,闪烁其词,找不到采用了什么技术解决了锂电池的原理性的燃烧问题的说明

楼主:
特斯拉国产据说也准备启动磷酸铁锂电池。不知道真假。

网友:
磷酸铁锂优点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能量密度低,大约三元里的一半.续航大增从何说起.难道最近有了黑科技?

网友B:
刀片电池比圆柱电池增加了电池箱体积利用率,有限体积下增加了电池容量,增加了续航里程

网友:
楼上说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电池比圆柱电池增加了电池箱体积利用率,有限体积下增加了电池容量,增加了续航里程 ...

但散热性能却降低了。

网友:
想起以前的口香糖电池

网友:
改了个形状就是新发明。。。

网友:
为啥叫刀片,就是大单体锂电池,
目前铁锂算是最安全的锂电池了,就是能量密度太低,同样重量,因为他电压低,存储的能量就少。

网友:
等刀片电池真正批量商用5年以上,才考虑纯电动汽车。

网友C:
我的丰田混动电池也是刀片/砖头电池,不过电池是镍氢

网友D:
BYD这个名字就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BYD这个名字就不靠谱

Build your dream

网友:
续航能力增加???怎么算的..................

网友:
最近计划采购特斯拉,深刻进入论坛看了看。。。。。特斯拉问题特别多,都在犹豫了!可想而知其他品牌的电动了。。。。。

网友:
刀片可能意思是说比较薄,因为薄所以散热容易,不易起火,但堆成电池组后就不一定了。

网友:
磷酸铁锂本身就不容易自燃,但你不能阻止它冒烟(笑)。

网友E:
刀片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软包版本?如果是软包磷酸铁锂,应该在商用车上用过不少了
这种电池安全性能是高了,但是能量密度比三元差不少啊

网友:
看过测试视频,刀片电池安全性还是很有优势的,可以成为很好的一个买点,准备买唐,打算有空去试驾体验一下。。。

网友:
比较关注容量衰减情况,500公里续航的数字是很不错,问题是能持续多久。
还有电池容量大一倍多,充电时间是否也会长一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刀片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软包版本?如果是软包磷酸铁锂,应该在商用车上用过不少了
这种电池安全性能是高了 ...

再怎么都比铅酸电瓶能量密度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丰田混动电池也是刀片/砖头电池,不过电池是镍氢

我儿子的遥控电动车电池是镍氢

网友G:
之前有个老兄对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喊话。。。

拿过来,我来刺,不起火算我输。。。

喊之前,人家确实买了他们的号称不起火的电池,做针刺实验,逼用没有

网友:
无法彻底解决,貌似燃油车也有自燃的,这种真是小概率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怎么都比铅酸电瓶能量密度高吧~

比铅酸肯定要强啊,铅酸那体积,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有个老兄对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喊话。。。

拿过来,我来刺,不起火算我输。。。

有一批仿大疆350四轴需要处理,便宜到没朋友,需要请私信

怎么联系?

网友:
磷酸铁锂相对三元锂要安全一些

网友:
这个刀片是不是就是前公司倒闭前要上马的方形铝壳电池?当时投了过亿设备还没调试完就关门大吉。

网友:
磷酸铁锂安全性上面确实强很多,我觉得比亚迪家电池最大问题是一致性的问题,以前秦上的电池很多不到两年电量就只有50-60%了(电池一致性问题,自放电率不同导致时间长了出现木桶效应),不知道现在生产的电池是不是好点了。

网友H:
原来一直以为是 beyond your dream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一直以为是 beyond your dream

看到网上还有人贴be your da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有个老兄对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喊话。。。

拿过来,我来刺,不起火算我输。。。

一般作弊的方式是放完电再刺

网友:
能 量在.能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一直以为是 beyond your dream

不是Bu(不) Yao(要) De(得)吗?

网友:
特斯拉危险了,在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

网友:
比亚迪刀片电池针刺测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xMTE4NTkwNA==.html
宁德时代在比亚迪针刺视频之后,也发了一个针刺电池的视频,强调是:针是刺不穿宁德的电池的!
由此看来比亚迪电池的安全性确实有大提高。
不过,就上面的视频来说比亚迪测试的电池最薄啊,感觉对比不够公平。

楼主(2020-11-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