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网络问题,自带水星MW305R可以拨号,用裴讯K2不行

楼主(2020-07-05):
自己租的房子,是酒店式的公寓。房间内是公寓提供的无线路由器MW305R,路由器在门口不好移动,在卧室无线信号很差,所以想用之前自己带的K2路由来代替。
登录MW305R路由,查看倒是PPPOE拨号上网,也查看到用户名和密码了。换成K2却无法通过PPPOE拨号上网,现在展是用K2接MW305R的LAN口来当AP用,信号强度是好很多了。
但两个路由器都得供电,又占用了插排和网线,房间也显得乱,所以还是想只直接通过K2拨号上网。不知道咋整,请网络知识丰富的大侠指点迷津。

MW305R的日志如下
26        INFO        0days, 00:00:07, PPPOE: ppp0 set localIp 10.1.1.92 remoteIp 10.1.1.1 mtu 1480.
25        INFO        0days, 00:00:06, PPP: [IPCP]RX CONFIGURE_ACK[ip=10.1.1.92, dns=114.114.114.114/114.114.115.115].
24        INFO        0days, 00:00:06, PPP: [IPCP]TX CONFIGURE_REQUEST.
23        INFO        0days, 00:00:06, PPP: [IPCP]RX CONFIGURE_NAK.
22        INFO        0days, 00:00:06, PPP: [IPCP]TX CONFIGURE_ACK[ip=10.1.1.1].
21        INFO        0days, 00:00:06, PPP: [IPCP]TX CONFIGURE_REQUEST.
20        INFO        0days, 00:00:06, PPP: [IPCP]RX CONFIGURE_REQUEST.
19        INFO        0days, 00:00:06, PPP: [CHAP]RX CHAP_AUTHENTICATION_ACK.
18        INFO        0days, 00:00:06, PPP: [CHAP]TX CHAP_RESPONSE.
17        INFO        0days, 00:00:06, PPP: [CHAP]RX CHAP_CHALLENGE.
16        INFO        0days, 00:00:06, PPP: [LCP]RX CONFIGURE_ACK[mru=1480, magic=000040AA].
15        INFO        0days, 00:00:06, PPP: [LCP]TX CONFIGURE_ACK[mru=1480, auth=C223/5, magic=07D6D687].
14        INFO        0days, 00:00:06, PPP: [LCP]TX CONFIGURE_REQUEST.
13        INFO        0days, 00:00:06, PPP: [LCP]RX CONFIGURE_REQUEST.
12        INFO        0days, 00:00:06, PPPOE: RX PADS[session=005b].
11        INFO        0days, 00:00:06, PPPOE: TX PADR.
10        INFO        0days, 00:00:06, PPPOE: RX PADO, AC-NAME=iKuai, AC-MAC=e4-3a-6e-0a-b5-89.
9        INFO        0days, 00:00:06, PPPOE: TX PADI.
8        INFO        0days, 00:00:06, PPPOE: try special dial type 0.
7        INFO        0days, 00:00:06, PPPOE: TX PADT[session=005a].
6        INFO        0days, 00:00:06, PPPOE: Standard authentication.
5        INFO        0days, 00:00:04, WAN: Wan ethernet port plug on.
4        INFO        0days, 00:00:00, HTTPD: Http server start!
3        INFO        0days, 00:00:00, LAN: Set interface mirror0 ip=192.168.0.1 netmask 255.255.255.0.
2        INFO        0days, 00:00:00, WAN: Attach interface eth1.
1        INFO        0days, 00:00:00, LAN: Attach mirror0 to stack.

网友A:
把mac克隆一下。估计被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ac克隆一下。估计被绑了。

我试过了,无效呢。另外我电脑直接拨号上网,提示691错误

楼主:
我想会不会是,公寓网络是10Mbps,路由器是100Mbps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无效呢。另外我电脑直接拨号上网,提示691错误

你绑错了。要绑wan口mac,不要绑lan口或者网关mac。

网友:
mac克隆 +1

楼主:
重新克隆了,还是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克隆了,还是失败了

你开机到路由里面看MAC!不知道路由自己也能改MAC吗?

楼主:
最终弄了个直通头延长网线,把路由器放卧室了。谢谢大家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