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最少器件,搭建两级反相放大?下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05):
   如何用运放+最少器件,搭建两级反相放大?

网友A:
得考虑运放的增益带宽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考虑运放的增益带宽够不

   假定带宽够的情况下,上图能正常放大吗?

网友B:
目的是什么?想是实现怎样的放大?输入输出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的是什么?想是实现怎样的放大?输入输出都是什么

  就是将一个几十hz的交流信号放大。因为信号较弱,如果用一级的话放大倍数就会做的比较大。 用两级的话单级放大倍数就可以做的小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定带宽够的情况下,上图能正常放大吗?

不能,你搭的是个交流放大电路,但是只能1:1放大,因为你没有加负反馈系数电阻。而且你的放大器是不稳定的,前级10M的反馈电阻+pf小电容会造成输出迅速饱和,理论上会产生残酷的振荡。

还有最后一点,你用的LM358是不合格的。这货最小输出1V左右,最大输出3.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你搭的是个交流放大电路,但是只能1:1放大,因为你没有加负反馈系数电阻。而且你的放大器是不稳定 ...

    因为Multisim没有我实际用的型号,所以就用了个358来仿真,  假定输入信号为30hz 那么10u的阻抗大概5.3k左右.
那么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是否可以认为大概  10M/5.3K  =1886倍 ?
   关于最小输出1V最大3.8V,如果放大后的信号只是在2.5V上叠加一个mv级的信号是否也没有问题?
   你说的10M会迅速饱和,指的是输入失调电压造成吗?如果将10M改为1M呢.
   实际我用Multisim搭建仿真第一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2级一接入就影响第1级了.

   编辑修正下: 计算有误 10u阻抗应该是0.53K, 那么应该假定把10M改为1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Multisim没有我实际用的型号,所以就用了个358来仿真,  假定输入信号为30hz 那么10u的阻抗大概5.3 ...

你得上板测。因为这么大容量电容没有1%的,最少20%起步。关键是你这电路意义不大,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第二级肯定会影响第一级的,第一级运放输出直接驱动容性负载了,建议C2和C6串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