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游戏引擎开发环境监测上位机,有感兴趣的不?

楼主(2020-07-05):
之前买了一个坛友的GM计数器,想加点功能进去,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上位机之前写过C#,最近在学习Unity开发2D游戏,用这个开发会更漂亮。就是在正常的游戏开发中使用串口相关的库就行了。Unity也是使用C#开发的。
其实也可以用3D模式开发,会更直观,可惜还没有学过3D的。
界面是今天下午刚做的,后面会修改。

板子这几天就好了。

数据是手动发的,将就一下。因为是调试,数据是随便写的。

“ST H:20 G1:080 G2:00040 TM:255 B:50 C:10300 END”

B站视频地址

别人用Unity开发的演示
视频

硬件外观本来想做个火箭的,刚好可以把管子放进去,用亚克力,下面那个是电池。
但后来我发现了更好的一个成品外观,先不公布了,电路板少了4块,不用亚克力。

部分代码

                GMDisImageFill[GMDisImageFillIndex] = SliderGM.value;

                byte i = GMDisImageFillIndex,j=0;
                for (j=0; j<20;j++ )
                {
                    GMDis.transform.GetChild(19-j).gameObject.transform.GetComponent<Image>().fillAmount = GMDisImageFill;
                    if (i == 0)
                        i = 19;
                    else
                        i--;

                }

                string Temp = builder.ToString().Substring(builder.ToString().IndexOf("TM") + 3, 3);
                SliderTemp.value = (float)Convert.ToUInt16(Temp) / 500f;
                TextTemp.text = (SliderTemp.value * 50).ToString() + "℃";

                Debug.Log(builder.ToString());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使用游戏引擎,特效信手拈来。

网友B:
以后再也没有人阻止我打游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使用游戏引擎,特效信手拈来。

我这个特效还没有加,像报警抖动,数据变化等等,后面慢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再也没有人阻止我打游戏了。

请问你能用上位机打什么?俄罗斯方块?

网友:
WOW,这个很酷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搞个step by step?

网友D:
哦,这主意不错啊,论效果,游戏引擎绝对有优势

网友E:
这样做出来的应用,会依赖很多动态链接库吧?

网友F:
Unity  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G:
配色方案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搞个step by step?

后面我会出关键点,源码也可以,没有学过游戏引擎会有点难吧,我的游戏开发都是在B站上学习的,Unity官方请了几个老师出视频,手把手学习,甚至零基础写代码,我学过C#,会轻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这主意不错啊,论效果,游戏引擎绝对有优势

如果不在意系统负载压力,可以用,毕竟单纯的上位机很轻松就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出来的应用,会依赖很多动态链接库吧?

发布应用程序时都打包好的,好像也不多,而且这个用的工具不多,估计就是DX,VC,还有C#相关的吧。后面做完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Unity  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现在可以不以公司身份使用个人版,年费,可以使用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工具,可以发布游戏,游戏收入少于10万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色方案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只是测试

网友H:
用过direct x 加c#,确实挺好玩,unity一直想接触

网友:
我们也用游戏引擎做一些 类似的东西。由需求联系哦

网友I:
这多此一举吧,谁需要啊。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多此一举吧,谁需要啊。

需要给客户提供上位机软件的需要

网友J:
墙裂建议楼主强制使用光追踪引擎,硬件配置最低要求RTX2060,这样老板再也拦不住我的采购申请了

网友K:
老早就用unity做上位机了,支持多平台的  win     apk 都可以

网友L: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M:
玩一玩简单的可以,和那些专业的UI库比起来,很多控件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direct x 加c#,确实挺好玩,unity一直想接触

怎么个做法呢,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墙裂建议楼主强制使用光追踪引擎,硬件配置最低要求RTX2060,这样老板再也拦不住我的采购申请了 ...

那干脆上班打游戏好了,收发数据都加个音效特效,还用三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早就用unity做上位机了,支持多平台的  win     apk 都可以

我这个做完也准备出一个APK,不知道蓝牙串口在安卓上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打赏!

谢谢坛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玩一玩简单的可以,和那些专业的UI库比起来,很多控件都没有的

这个本来就不是做专业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做完也准备出一个APK,不知道蓝牙串口在安卓上好不好用

蓝牙我没有用过,一般都是串口、网口,不过这种标准接口,应该可以找到例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老早就用unity做上位机了,支持多平台的  win     apk 都可以

这个生成的apk会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生成的apk会不会很大?

会比较大,资源文件很多,启动也会慢一点

网友:
这个做出来的效果炫!

楼主:
稍微改了一下: 报警值的设定后面再加进去

楼主:
硬件调试完成后,再上传演示视频

硬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6257-1-1.html

网友(2020-11-12):
漂亮,几个上位机测试程序,原来请人弄的和鬼一样。丑的一批,自己修改也麻烦。
自己搞吧觉得没必要,哪里有靠谱的请人搞上位机的,开放源码,这样自己小改比较方便, 需要调用串口,和CAN 的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