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的SmartBoard,怎么启用串口2

楼主(2020-07-05):
仿制串口1,

修改串口2初始化语句
void UartInit2(UART_TypeDef* UARTx,int BaudRate)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uart2_tx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推免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uart2_rx  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AF_UART_2345); //PA2、PA3复用为串口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2, ENABL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BaudRate; //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数据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输入输出模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UARTx,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Cmd(UARTx, ENABLE);  //UART 模块使能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x, 0xff);

}

u8 Uart2_Receive(void)
{
        //判断数据是否到来
  while((UART2->CSR & (1<<1)) ==0);
        return UART2->RDR;

}

void send_data2(u8 data)
{
        while((UART2->CSR &0x1) == 0);
        UART2->TDR = data;
}

void send_group2(u8*data,u16 len)
{
        while(len--)
        send_data2(*data++);
}

调用
UartInit2(UART2,9600);
send_str2("test");

串口1能正常接收数据的,串口2没反应,由于串口2挂有WIFI模块,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这个串口2挂了WIFI模块,已经占用了TX,所以是不能再接到电脑上的了,你可以用其它串口;或者实在喜欢串口2,也可以吹WIFI模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串口2挂了WIFI模块,已经占用了TX,所以是不能再接到电脑上的了,你可以用其它串口;或者实在喜欢串口2 ...

这个串口2,就是准备跟WIFI通讯,我初始化代码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

我只是提问,能把打赏,转给回答的大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