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按电源键无反应热风吹一下主板能开机是那块问题?

楼主(2020-07-06):
电脑开机按电源键无反应无电源指示,直接主板上短路开机跳线针也不行,拔掉显卡、内存、硬盘、光驱,按开机也无反应,热风吹一下主板能开机,开机后怎么用都一直正常,关机后时间走2小时左右就不走了,电池测量大于3v,很奇怪,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A:
试试直接短接一下电源的开机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直接短接一下电源的开机线试试?

有试过这个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源的开机线哦,不是主板上面的开机线

网友B:
主板lpc芯片坏了。售后吧。遇到过华擎一批板子拔电池才能开机,全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源的开机线哦,不是主板上面的开机线

电源是好的,短路绿线和黑线 电源风扇能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lpc芯片坏了。售后吧。遇到过华擎一批板子拔电池才能开机,全退了

戴尔的刚过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尔的刚过保

那就不要关机了。我家里的主机24*365在线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