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五十四章 platform设备驱动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7-0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五十四章 platform设备驱动实验

        我们在前面几章编写的设备驱动都非常的简单,都是对IO进行最简单的读写操作。像I2C、SPI、LCD等这些复杂外设的驱动就不能这么去写了,Linux系统要考虑到驱动的可重用性,因此提出了驱动的分离与分层这样的软件思路,在这个思路下诞生了我们将来最常打交道的platform设备驱动,也叫做平台设备驱动。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Linux下的驱动分离与分层,以及plartorm框架下的设备驱动该如何不编写。

54.1 Linux驱动的分离与分层
54.1.1 驱动的分隔与分离
        对于Linux这样一个成熟、庞大、复杂的操作系统,代码的重用性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就会在Linux内核中存在大量无意义的重复代码。尤其是驱动程序,因为驱动程序占用了Linux内核代码量的大头,如果不对驱动程序加以管理,任由重复的代码肆意增加,那么用不了多久Linux内核的文件数量就庞大到无法接受的地步。
        假如现在有三个平台A、B和C,这三个平台(这里的平台说的是SOC)上都有MPU6050这个I2C接口的六轴传感器,按照我们写裸机I2C驱动的时候的思路,每个平台都有一个MPU6050的驱动,因此编写出来的最简单的驱动框架如图54.1.1所示:

图54.1.1 传统的I2C设备驱动

        从图54.1.1可以看出,每种平台下都有一个主机驱动和设备驱动,主机驱动肯定是必须要的,毕竟不同的平台其I2C控制器不同。但是右侧的设备驱动就没必要每个平台都写一个,因为不管对于那个SOC来说,MPU6050都是一样,通过I2C接口读取数据就行了,只需要一个MPU6050的驱动程序即可。如果在来几个I2C设备,比如AT24C02、FT5206(电容触摸屏)等,如果按照图54.1.1中的写法,那么设备端的驱动将会重复的编写好几次。显然在Linux驱动程序中这种写法是不推荐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每个平台的I2C控制器都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也叫做主机驱动),每个设备的话也只提供一个驱动程序(设备驱动),每个设备通过统一的I2C接口驱动来访问,这样就可以大大简化驱动文件,比如54.1.1中三种平台下的MPU6050驱动框架就可以简化为图54.1.2所示:

图54.1.2 改进后的设备驱动

        实际的I2C驱动设备肯定有很多种,不止MPU6050这一个,那么实际的驱动架构如图54.1.3所示:

图54.1.3 分隔后的驱动框架

这个就是驱动的分隔,也就是将主机驱动和设备驱动分隔开来,比如I2C、SPI等等都会采用驱动分隔的方式来简化驱动的开发。在实际的驱动开发中,一般I2C主机控制器驱动已经由半导体厂家编写好了,而设备驱动一般也有设备器件的厂家编写好了,我们只需要提供设备信息即可,比如I2C设备的话提供设备连接到了哪个I2C接口上,I2C的速度是多少等等。相当于将设备信息从设备驱动中剥离开来,驱动使用标准方法去获取到设备信息(比如从设备树中获取到设备信息),然后根据获取到的设备信息来初始化设备。这样就相当于驱动只需要负责驱动,设备只需要设备,想办法将两者进行匹配即可。这个就是Linux中的总线(bus)、驱动(driver)和设备(device)模型,也就是常说的驱动分离。总线就是驱动和设备信息的月老,负责给两者牵线搭桥,如图54.1.4所示:

图54.1.4 Linux总线、驱动和设备模式

        当我们向系统注册一个驱动的时候,总线就会在右侧的设备中查找,看看有没有与之匹配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就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样的,当向系统中注册一个设备的时候,总线就会在左侧的驱动中查找看有没有与之匹配的设备,有的话也联系起来。Linux内核中大量的驱动程序都采用总线、驱动和设备模式,我们一会要重点讲解的platform驱动就是这一思想下的产物。
54.1.2 驱动的分层
        上一小节讲了驱动的分隔与分离,本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驱动的分层,大家应该听说过网络的7层模型,不同的层负责不同的内容。同样的,Linux下的驱动往往也是分层的,分层的目的也是为了在不同的层处理不同的内容。以其他书籍或者资料常常使用到的input(输入子系统,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详细的讲解)为例,简单介绍一下驱动的分层。input子系统负责管理所有跟输入有关的驱动,包括键盘、鼠标、触摸等,最底层的就是设备原始驱动,负责获取输入设备的原始值,获取到的输入事件上报给input核心层。input核心层会处理各种IO模型,并且提供file_operations操作集合。我们在编写输入设备驱动的时候只需要处理好输入事件的上报即可,至于如何处理这些上报的输入事件那是上层去考虑的,我们不用管。可以看出借助分层模型可以极大的简化我们的驱动编写,对于驱动编写来说非常的友好。
54.2 platform平台驱动模型简介
        前面我们讲了设备驱动的分离,并且引出了总线(bus)、驱动(driver)和设备(device)模型,比如I2C、SPI、USB等总线。但是在SOC中有些外设是没有总线这个概念的,但是又要使用总线、驱动和设备模型该怎么办呢?为了解决此问题,Linux提出了platform这个虚拟总线,相应的就有platform_driver和platform_device。
54.2.1platform总线
Linux系统内核使用bus_type结构体表示总线,此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device.h,bus_type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4.2.1.1 bus_type结构体代码段
1struct bus_type {
2        constchar*name;                /* 总线名字        */
3        constchar*dev_name;
4        struct device       *dev_root;
5        struct device_attribute *dev_attrs;
6                conststruct attribute_group **bus_groups;        /* 总线属性        */
7        conststruct attribute_group **dev_groups;        /* 设备属性        */
8        conststruct attribute_group **drv_groups;        /* 驱动属性        */
9
10        int(*match)(struct device *dev,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11        int(*uevent)(struct device *dev,struct kobj_uevent_env *env);
12        int(*probe)(struct device *dev);
13        int(*remove)(struct device *dev);
14        void(*shutdown)(struct device *dev);
15
16        int(*online)(struct device *dev);
17        int(*offline)(struct device *dev);
18        int(*suspend)(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19        int(*resume)(struct device *dev);
20        conststruct dev_pm_ops *pm;
21        conststruct iommu_ops *iommu_ops;
22        struct subsys_private *p;
23        struct lock_class_key lock_key;
24};

        第10行,match函数,此函数很重要,单词match的意思就是“匹配、相配”,因此此函数就是完成设备和驱动之间匹配的,总线就是使用match函数来根据注册的设备来查找对应的驱动,或者根据注册的驱动来查找相应的设备,因此每一条总线都必须实现此函数。match函数有两个参数:dev和drv,这两个参数分别为device和device_driver类型,也就是设备和驱动。
platform总线是bus_type的一个具体实例,定义在文件drivers/base/platform.c,platform总线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54.2.1.2 platform总线实例
1struct bus_type platform_bus_type ={
2                .name               ="platform",
3        .dev_groups         = platform_dev_groups,
4        .match              = platform_match,
5        .uevent             = platform_uevent,
6        .pm                     =&platform_dev_pm_ops,
7};

platform_bus_type就是platform平台总线,其中platform_match就是匹配函数。我们来看一下驱动和设备是如何匹配的,platform_match函数定义在文件drivers/base/platform.c中,函数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54.2.1.3 platform总线实例
1staticint platform_match(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2{
3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to_platform_device(dev);
4        struct platform_driver *pdrv = to_platform_driver(drv);
5
6        /*When driver_override is set,only bind to the matching driver*/
7        if(pdev->driver_override)
8return!strcmp(pdev->driver_override, drv->name);
9
10        /* Attempt an OF style match first */
11        if(of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12        return1;
13
14        /* Then try ACPI style match */
15        if(acpi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16        return1;
17
18        /* Then try to match against the id table */
19        if(pdrv->id_table)
20        return platform_match_id(pdrv->id_table, pdev)!=NULL;
21
22        /* fall-back to driver name match */
23        return(strcmp(pdev->name, drv->name)==0);
24}

驱动和设备的匹配有四种方法,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第11~12行,第一种匹配方式, OF类型的匹配,也就是设备树采用的匹配方式,of_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of_device.h中。device_driver结构体(表示设备驱动)中有个名为of_match_table的成员变量,此成员变量保存着驱动的compatible匹配表,设备树中的每个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会和of_match_table表中的所有成员比较,查看是否有相同的条目,如果有的话就表示设备和此驱动匹配,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
        第15~16行,第二种匹配方式,ACPI匹配方式。
        第19~20行,第三种匹配方式,id_table匹配,每个platform_driver结构体有一个id_table成员变量,顾名思义,保存了很多id信息。这些id信息存放着这个platformd驱动所只是的驱动类型。
        第23行,第四种匹配方式,如果第三种匹配方式的id_table不存在的话就直接比较驱动和设备的name字段,看看是不是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就匹配成功。
对于支持设备树的Linux版本号,一般设备驱动为了兼容性都支持设备树和无设备树两种匹配方式。也就是第一种匹配方式一般都会存在,第三种和第四种只要存在一种就可以,一般用的最多的还是第四种,也就是直接比较驱动和设备的name字段,毕竟这种方式最简单了。
54.2.2 platform驱动
        platform_driver结构体表示platform驱动,此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platform_device.h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4.2.2.1 platform_driver结构体
1struct platform_driver {
2        int(*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3        int(*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4        void(*shutdown)(struct platform_device *);
5        int(*suspend)(struct platform_device *, pm_message_t state);
6                int(*resum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7        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8        const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d_table;
9        bool prevent_deferred_probe;
10};

第2行,probe函数,当驱动与设备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非常重要的函数!!一般驱动的提供者会编写,如果自己要编写一个全新的驱动,那么probe就需要自行事项。
        第7行,driver成员,为device_driver结构体变量,Linux内核里面大量使用到了面向对象的思维,device_driver相当于基类,提供了最基础的驱动框架。plaform_driver继承了这个基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特有的成员变量。
        第8行,id_table表,也就是我们上一小节讲解platform总线匹配驱动和设备的时候采用的第三种方法,id_table是个表(也就是数组),每个元素的类型为platform_device_id,platform_device_id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4.2.2.2 platform_device_id结构体
1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
2        char name[PLATFORM_NAME_SIZE];
3        kernel_ulong_t driver_data;
4};

device_driver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device.h,device_driver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4.2.2.3 device_driver结构体
1struct device_driver {
2constchar                *name;
3struct bus_type             *bus;
4
5struct module               *owner;
6constchar                *mod_name;/* used for built-in modules */
7
8bool suppress_bind_attrs;/* disables bind/unbind via sysfs */
9
10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of_match_table;
11conststruct acpi_device_id         *acpi_match_table;
12
13int(*probe)(struct device *dev);
14int(*remove)(struct device *dev);
15void(*shutdown)(struct device *dev);
16int(*suspend)(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17int(*resume)(struct device *dev);
18conststruct attribute_group **groups;
19
20conststruct dev_pm_ops *pm;
21
22struct driver_private *p;
23};

第10行,of_match_table就是采用设备树的时候驱动使用的匹配表,同样是数组,每个匹配项都为of_device_id结构体类型,此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mod_devicetable.h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4.2.2.4 of_device_id结构体
1struct of_device_id {
2char                name[32];
3char                type[32];
4char                compatible[128];
5constvoid        *data;
6};

第4行的compatible非常重要,因为对于设备树而言,就是通过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和of_match_table中每个项目的compatible成员变量进行比较,如果有相等的就表示设备和此驱动匹配成功。
在编写platform驱动的时候,首先定义一个platform_driver结构体变量,然后实现结构体中的各个成员变量,重点是实现匹配方法以及probe函数。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具体的驱动程序在probe函数里面编写,比如字符设备驱动等等。
当我们定义并初始化好platform_driver结构体变量以后,需要在驱动入口函数里面调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一个platform驱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int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iver)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driver:要注册的platform驱动。
        返回值:负数,失败;0,成功。
        还需要在驱动卸载函数中通过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函数卸载platform驱动,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函数原型如下:
void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drv:要卸载的platform驱动。
        返回值:无。
        platform驱动框架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54.2.2.5 platform驱动框架

  /* 设备结构体 */
1        struct xxx_dev{
2        struct cdev cdev;
3        /* 设备结构体其他具体内容 */
4        };
5
6        struct xxx_dev xxxdev;/* 定义个设备结构体变量 */
7
8        staticint xxx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9        {
10        /* 函数具体内容 */
11        return0;
12        }
13
14static ssize_t xxx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15        {
16        /* 函数具体内容 */
17        return0;
18        }
19
20/*
21  * 字符设备驱动操作集
22  */
23        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xxx_fops ={
24        .owner = THIS_MODULE,
25        .open = xxx_open,
26        .write = xxx_write,
27        };
28
29/*
30  * p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
31  * 驱动与设备匹配成功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32  */
33        staticint xxx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34        {
35        ......
36        cdev_init(&xxxdev.cdev,&xxx_fops);/*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37        /* 函数具体内容 */
38        return0;
39        }
40
41        staticintxxx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42        {
43        ......
44        cdev_del(&xxxdev.cdev);/*  删除cdev */
45        /* 函数具体内容 */
46        return0;
47        }
48
49/* 匹配列表 */
50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xxx_of_match[]={
51        {.compatible ="xxx-gpio"},
52                {/* Sentinel */}
53};
54
55/*
56  * platform平台驱动结构体
57  */
58        staticstruct platform_driver xxx_driver ={
59        .driver ={
60        .name       ="xxx",
61        .of_match_table = xxx_of_match,
62        },
63        .probe      = xxx_probe,
64        .remove     = xxx_remove,
65        };
66
67        /* 驱动模块加载 */
68        staticint __init xxxdriver_init(void)
69        {
70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xxx_driver);
71}
72
73        /* 驱动模块卸载 */
74        staticvoid __exit xxxdriver_exit(void)
75        {
76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xxx_driver);
77        }
78
79        module_init(xxxdriver_init);
80        module_exit(xxxdriver_exit);
81        MODULE_LICENSE("GPL");
82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1~27行,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所谓的platform驱动并不是独立于字符设备驱动、块设备驱动和网络设备驱动之外的其他种类的驱动。platform只是为了驱动的分离与分层而提出来的一种框架,其驱动的具体实现还是需要字符设备驱动、块设备驱动或网络设备驱动。
第33~39行,xxx_probe函数,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以前在驱动入口init函数里面编写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就全部放到此probe函数里面。比如注册字符设备驱动、添加cdev、创建类等等。
第41~47行,xxx_remove函数,platform_driver结构体中的remove成员变量,当关闭platfor备驱动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以前在驱动卸载exit函数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放到此函数中来。比如,使用iounmap释放内存、删除cdev,注销设备号等等。
第50~53行,xxx_of_match匹配表,如果使用设备树的话将通过此匹配表进行驱动和设备的匹配。第51行设置了一个匹配项,此匹配项的compatible值为“xxx-gpio”,因此当设备树中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为“xxx-gpio”的时候此设备就会与此驱动匹配。第52行是一个标记,of_device_id表最后一个匹配项必须是空的。
第58~65行,定义一个platform_driver结构体变量xxx_driver,表示platform驱动,第59~62行设置paltform_driver中的device_driver成员变量的name和of_match_table这两个属性。其中name属性用于传统的驱动与设备匹配,也就是检查驱动和设备的name字段是不是相同。of_match_table属性就是用于设备树下的驱动与设备检查。对于一个完整的驱动程序,必须提供有设备树和无设备树两种匹配方法。最后63和64这两行设置probe和remove这两成员变量。
第68~71行,驱动入口函数,调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一个platform驱动,也就是上面定义的xxx_driver结构体变量。
        第74~77行,驱动出口函数,调用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函数卸载前面注册的platform驱动。
总体来说,platform驱动还是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块设备驱动或网络设备驱动,只是套上了一张“platform”这张皮皮,目的是为了使用总线、驱动和设备这个驱动模型来实现驱动的分离与分层。
54.2.3 platform设备
        platform驱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还需要platform设备,否则的话单单一个驱动也做不了什么。platform_device这个结构体表示platform设备,这里我们要注意,如果内核支持设备树的话就不要在使用platform_device来描述设备了,因为改用设备树去描述了。当然了,你如果一定要用platform_device来描述设备信息的话也是可以的。platform_device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platform_device.h中,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4.2.3.1 platform_device结构体代码段
22struct platform_device {
23        constchar*name;
24        int     id;
25        bool        id_auto;
26        struct device   dev;
27        u32     num_resources;
28        struct resource *resource;
29
30                const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d_entry;
31        char*driver_override;/* Driver name to force a match */
32
33        /* MFD cell pointer */
34        struct mfd_cell *mfd_cell;
35
36        /* arch specific additions */
37        struct pdev_archdata    archdata;
38};

        第23行,name表示设备名字,要和所使用的platform驱动的name字段相同,否则的话设备就无法匹配到对应的驱动。比如对应的platform驱动的name字段为“xxx-gpio”,那么此name字段也要设置为“xxx-gpio”。
        第27行,num_resources表示资源数量,一般为第28行resource资源的大小。
        第28行,resource表示资源,也就是设备信息,比如外设寄存器等。Linux内核使用resource结构体表示资源,resource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54.2.3.2 resource结构体代码段
18struct resource {
19        resource_size_t         start;
20        resource_size_t         end;
21        constchar                *name;
22        unsignedlong                flags;
23        struct resource         *parent,*sibling,*child;
24};

        start和end分别表示资源的起始和终止信息,对于内存类的资源,就表示内存起始和终止地址,name表示资源名字,flags表示资源类型,可选的资源类型都定义在了文件include/linux/ioport.h里面,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54.2.3.3 资源类型
29  #define IORESOURCE_BITS                     0x000000ff/* Bus-specific bits */
30
31  #define IORESOURCE_TYPE_BITS        0x00001f00/* Resource type         */
32  #define IORESOURCE_IO                       0x00000100/* PCI/ISA I/O ports */
33  #define IORESOURCE_MEM                      0x00000200
34  #define IORESOURCE_REG                      0x00000300/* Register offsets */
35  #define IORESOURCE_IRQ                      0x00000400
36  #define IORESOURCE_DMA                      0x00000800
37  #define IORESOURCE_BUS                     0x00001000
......
104/* PCI control bits.  Shares IORESOURCE_BITS with above PCI ROM.  */
105 #define IORESOURCE_PCI_FIXED           (1<<4)/* Do not move resource */

在以前不支持设备树的Linux版本中,用户需要编写platform_device变量来描述设备信息,然后使用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函数将设备信息注册到Linux内核中,此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int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pdev:要注册的platform设备。
        返回值:负数,失败;0,成功。
如果不再使用platform的话可以通过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函数注销掉相应的platform设备,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函数原型如下:
void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pdev:要注销的platform设备。
        返回值:无。
platform设备信息框架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54.2.3.4 platform设备框架
1/* 寄存器地址定义*/
2  #define PERIPH1_REGISTER_BASE          (0X20000000)/* 外设1寄存器首地址 */
3  #define PERIPH2_REGISTER_BASE          (0X020E0068)/* 外设2寄存器首地址 */
4  #define REGISTER_LENGTH                  4
5
6/* 资源 */
7staticstruct resource xxx_resources[]={
8        [0]={
9                .start  = PERIPH1_REGISTER_BASE,
10        .end    =(PERIPH1_REGISTER_BASE + REGISTER_LENGTH -1),
11        .flags  = IORESOURCE_MEM,
12        },
13        [1]={
14        .start  = PERIPH2_REGISTER_BASE,
15        .end    =(PERIPH2_REGISTER_BASE + REGISTER_LENGTH -1),
16        .flags  = IORESOURCE_MEM,
17        },
18};
19
20/* platform设备结构体 */
21staticstruct platform_device xxxdevice ={
22        .name ="xxx-gpio",
23        .id =-1,
24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xxx_resources),
25        .resource = xxx_resources,
26};
27
28/* 设备模块加载 */
29staticint __init xxxdevice_init(void)
30{
31        return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xxxdevice);
32}
33
34/* 设备模块注销 */
35staticvoid __exit xxx_resourcesdevice_exit(void)
36{
37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xxxdevice);
38}
39
40 module_init(xxxdevice_init);
41 module_exit(xxxdevice_exit);
42 MODULE_LICENSE("GPL");
43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7~18行,数组xxx_resources表示设备资源,一共有两个资源,分别为设备外设1和外设2的寄存器信息。因此flags都为IORESOURCE_MEM,表示资源为内存类型的。
        第21~26行,platform设备结构体变量,注意name字段要和所使用的驱动中的name字段一致,否则驱动和设备无法匹配成功。num_resources表示资源大小,其实就是数组xxx_resources的元素数量,这里用ARRAY_SIZE来测量一个数组的元素个数。
        第29~32行,设备模块加载函数,在此函数中调用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向Linux内核注册platform设备。
        第35~38行,设备模块卸载函数,在此函数中调用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从Linux内核中卸载platform设备。
        示例代码54.2.3.4主要是在不支持设备树的Linux版本中使用的,当Linux内核支持了设备树以后就不需要用户手动去注册platform设备了。因为设备信息都放到了设备树中去描述,Linux内核启动的时候会从设备树中读取设备信息,然后将其组织成platform_device形式,至于设备树到platform_device的具体过程就不去详细的追究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网上也有很多博客详细的讲解了整个过程。
        关于platform下的总线、驱动和设备就讲解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使用platform驱动框架来编写一个LED灯驱动,本章我们不使用设备树来描述设备信息,我们采用自定义platform_device这种“古老”方式来编写LED的设备信息。下一章我们来编写设备树下的platform驱动,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无设备树和有设备树这两种platform驱动的开发方式。
54.3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我们只使用到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LED灯,因此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8.3小节即可。
54.4试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17_platform。
本章实验我们需要编写一个驱动模块和一个设备模块,其中驱动模块是platform驱动程序,设备模块是platform的设备信息。当这两个模块都加载成功以后就会匹配成功,然后platform驱动模块中的probe函数就会执行,probe函数中就是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那一套。
54.4.1platform设备与驱动程序编写
新建名为“17_platform”的文件夹,然后在17_platform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platform”。新建名为leddevice.c和leddriver.c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分别为LED灯的platform设备文件和LED灯的platform的驱动文件。在leddevice.c中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54.4.1.1 leddevice.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_gpio.h>
12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3  #include <linux/timer.h>
14  #include <linux/irq.h>
15  #include <linux/wait.h>
16  #include <linux/poll.h>
17  #include <linux/fs.h>
18  #include <linux/fcntl.h>
19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24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5文件名        : leddevice.c
26作者        : 左忠凯
27版本        : V1.0
28描述        : platform设备
29其他        : 无
30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31日志        : 初版V1.0 2019/8/13 左忠凯创建
32  ***************************************************************/
33
34/*
35   * 寄存器地址定义
36   */
37  #define CCM_CCGR1_BASE                    (0X020C406C)
38  #define SW_MUX_GPIO1_IO03_BASE      (0X020E0068)
39  #define SW_PAD_GPIO1_IO03_BASE      (0X020E02F4)
40  #define GPIO1_DR_BASE                      (0X0209C000)
41  #define GPIO1_GDIR_BASE                     (0X0209C004)
42  #define REGISTER_LENGTH                     4
43
44/* @description         : 释放flatform设备模块的时候此函数会执行
45   * @param - dev         : 要释放的设备
46   * @return                : 无
47   */
48staticvoid led_release(struct device *dev)
49{
50      printk("led device released!\r\n");
51}
52
53/*
54   * 设备资源信息,也就是LED0所使用的所有寄存器
55   */
56staticstruct resource led_resources[]={
57[0]={
58.start  = CCM_CCGR1_BASE,
59.end    =(CCM_CCGR1_BASE + REGISTER_LENGTH -1),
60.flags  = IORESOURCE_MEM,
61},
62[1]={
63.start  = SW_MUX_GPIO1_IO03_BASE,
64.end    =(SW_MUX_GPIO1_IO03_BASE + REGISTER_LENGTH -1),
65.flags  = IORESOURCE_MEM,
66},
67[2]={
68.start  = SW_PAD_GPIO1_IO03_BASE,
69.end    =(SW_PAD_GPIO1_IO03_BASE + REGISTER_LENGTH -1),
70.flags  = IORESOURCE_MEM,
71},
72[3]={
73.start  = GPIO1_DR_BASE,
74.end    =(GPIO1_DR_BASE + REGISTER_LENGTH -1),
75.flags  = IORESOURCE_MEM,
76},
77[4]={
78.start  = GPIO1_GDIR_BASE,
79.end    =(GPIO1_GDIR_BASE + REGISTER_LENGTH -1),
80.flags  = IORESOURCE_MEM,
81},
82};
83
84
85/*
86   * platform设备结构体
87   */
88staticstruct platform_device leddevice ={
89.name ="imx6ul-led",
90.id =-1,
91.dev ={
92.release =&led_release,
93},
94.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led_resources),
95.resource = led_resources,
96};
97
98/*
99   * @description         : 设备模块加载
100  * @param               : 无
101  * @return              : 无
102  */
103staticint __init leddevice_init(void)
104{
105return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leddevice);
106}
107
108/*
109  * @description         : 设备模块注销
110  * @param               : 无
111  * @return              : 无
112  */
113staticvoid __exit leddevice_exit(void)
114{
115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leddevice);
116}
117
118 module_init(leddevice_init);
119 module_exit(leddevice_exit);
120 MODULE_LICENSE("GPL");
121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leddevice.c文件内容就是按照示例代码54.2.3.4的platform设备模板编写的。
        第56~82行,led_resources数组,也就是设备资源,描述了LED所要使用到的寄存器信息,也就是IORESOURCE_MEM资源。
        第88~96,platform设备结构体变量leddevice,这里要注意name字段为“imx6ul-led”,所以稍后编写platform驱动中的name字段也要为“imx6ul-led”,否则设备和驱动匹配失败。
        第103~106行,设备模块加载函数,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向Linux内核注册leddevice这个platform设备。
        第113~116行,设备模块卸载函数,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从Linux内核中删除掉leddevice这个platform设备。
        leddevice.c文件编写完成以后就编写leddriver.c这个platform驱动文件,在leddriver.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54.4.1.2 leddriver.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_gpio.h>
12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3  #include <linux/timer.h>
14  #include <linux/irq.h>
15  #include <linux/wait.h>
16  #include <linux/poll.h>
17  #include <linux/fs.h>
18  #include <linux/fcntl.h>
19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24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5文件名                : leddriver.c
26作者        : 左忠凯
27版本        : V1.0
28描述        : platform驱动
29其他        : 无
30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31日志        : 初版V1.0 2019/8/13 左忠凯创建
32  ***************************************************************/
33
34  #define LEDDEV_CNT                   1                /* 设备号长度        */
35  #define LEDDEV_NAME                  "platled"        /* 设备名字     */
36  #define LEDOFF                  0
37  #define LEDON                   1
38
39/* 寄存器名 */
40staticvoid __iomem *IMX6U_CCM_CCGR1;
41staticvoid __iomem *SW_MUX_GPIO1_IO03;
42staticvoid __iomem *SW_PAD_GPIO1_IO03;
43staticvoid __iomem *GPIO1_DR;
44staticvoid __iomem *GPIO1_GDIR;
45
46/* leddev设备结构体 */
47struct leddev_dev{
48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49struct cdev cdev;        /* cdev             */
50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51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52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53};
54
55struct leddev_dev leddev;        /* led设备        */
56
57/*
58   * @description         : LED打开/关闭
59   * @param - sta          : LEDON(0) 打开LED,LEDOFF(1) 关闭LED
60   * @return               : 无
61   */
62void led0_switch(u8 sta)
63{
64      u32 val =0;
65if(sta == LEDON){
66          val = readl(GPIO1_DR);
67          val &=~(1<<3);
68          writel(val, GPIO1_DR);
69}elseif(sta == LEDOFF){
70          val = readl(GPIO1_DR);
71          val|=(1<<3);
72          writel(val, GPIO1_DR);
73}
74}
75
76/*
77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78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79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80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81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82   */
83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84{
85      filp->private_data =&leddev;/* 设置私有数据  */
86return0;
87}
88
89/*
90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9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92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93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94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95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96   */
97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98{
99int retvalue;
100unsignedchar databuf[1];
101unsignedchar ledstat;
102
103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104if(retvalue <0){
105return-EFAULT;
106}
107
108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109if(ledstat == LEDON){
110         led0_switch(LEDON);        /* 打开LED灯        */
111}elseif(ledstat == LEDOFF){
112         led0_switch(LEDOFF);        /* 关闭LED灯        */
113}
114return0;
115}
116
117/* 设备操作函数 */
118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led_fops ={
119.owner = THIS_MODULE,
120.open = led_open,
121.write = led_write,
122};
123
124/*
125  * @description        : f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当驱动与设备
126  *                  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127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
128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129  */
130staticint 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131{
132int i =0;
133int ressize[5];
134     u32 val =0;
135struct resource *ledsource[5];
136
137     printk("led driver and device has matched!\r\n");
138/* 1、获取资源 */
139for(i =0; i <5; i++){
140         ledsource= platform_get_resource(dev, IORESOURCE_MEM, i);
141if(!ledsource){
142             dev_err(&dev->dev,"No MEM resource for always on\n");
143return-ENXIO;
144}
145         ressize= resource_size(ledsource);
146}
147
148/* 2、初始化LED */
149/* 寄存器地址映射 */
150     IMX6U_CCM_CCGR1 = ioremap(ledsource[0]->start, ressize[0]);
151     SW_MUX_GPIO1_IO03 = ioremap(ledsource[1]->start, ressize[1]);
152     SW_PAD_GPIO1_IO03 = ioremap(ledsource[2]->start, ressize[2]);
153     GPIO1_DR = ioremap(ledsource[3]->start, ressize[3]);
154     GPIO1_GDIR = ioremap(ledsource[4]->start, ressize[4]);
155
156     val = readl(IMX6U_CCM_CCGR1);
157     val &=~(3<<26);        /* 清除以前的设置        */
158     val |=(3<<26);        /* 设置新值                        */
159     writel(val, IMX6U_CCM_CCGR1);
160
161/* 设置GPIO1_IO03复用功能,将其复用为GPIO1_IO03 */
162     writel(5, SW_MUX_GPIO1_IO03);
163     writel(0x10B0, SW_PAD_GPIO1_IO03);
164
165/* 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功能 */
166     val = readl(GPIO1_GDIR);
167     val &=~(1<<3);                /* 清除以前的设置        */
168     val |=(1<<3);                /* 设置为输出                */
169     writel(val, GPIO1_GDIR);
170
171/* 默认关闭LED1 */
172     val = readl(GPIO1_DR);
173     val |=(1<<3);
174     writel(val, GPIO1_DR);
175
176/*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77/*1、创建设备号 */
178if(leddev.major){        /*  定义了设备号        */
179         leddev.devid = MKDEV(leddev.major,0);
180         register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 LEDDEV_CNT,
LEDDEV_NAME);
181}else{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182         alloc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0, LEDDEV_CNT,
LEDDEV_NAME);
183         leddev.major = MAJOR(leddev.devid);
184}
185
186/* 2、初始化cdev */
187     leddev.cdev.owner = THIS_MODULE;
188     cdev_init(&leddev.cdev,&led_fops);
189
190/* 3、添加一个cdev */
191     cdev_add(&leddev.cdev, leddev.devid, LEDDEV_CNT);
192
193/* 4、创建类 */
194     leddev.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LEDDEV_NAME);
195if(IS_ERR(leddev.class)){
196return PTR_ERR(leddev.class);
197}
198
199/* 5、创建设备 */
200     leddev.device = device_create(leddev.class,NULL, leddev.devid,
NULL, LEDDEV_NAME);
201if(IS_ERR(leddev.device)){
202return PTR_ERR(leddev.device);
203}
204
205return0;
206}
207
208/*
209  * @description         :移除platform驱动的时候此函数会执行
210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
211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212  */
213staticint led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214{
215     iounmap(IMX6U_CCM_CCGR1);
216     iounmap(SW_MUX_GPIO1_IO03);
217     iounmap(SW_PAD_GPIO1_IO03);
218     iounmap(GPIO1_DR);
219     iounmap(GPIO1_GDIR);
220
221     cdev_del(&leddev.cdev);                /*  删除cdev */
222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 LEDDEV_CNT);
223     device_destroy(leddev.class, leddev.devid);
224     class_destroy(leddev.class);
225return0;
226}
227
228/* platform驱动结构体 */
229staticstruct platform_driver led_driver ={
230.driver     ={
231.name   ="imx6ul-led",/* 驱动名字,用于和设备匹配 */
232},
233.probe      = led_probe,
234.remove     = led_remove,
235};
236
237/*
238  * @description         : 驱动模块加载函数
239  * @param               : 无
240  * @return              : 无
241  */
242staticint __init leddriver_init(void)
243{
244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led_driver);
245}
246
247/*
248  * @description         : 驱动模块卸载函数
249  * @param                    : 无
250  * @return              : 无
251  */
252staticvoid __exit leddriver_exit(void)
253{
254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led_driver);
255}
256
257 module_init(leddriver_init);
258 module_exit(leddriver_exit);
259 MODULE_LICENSE("GPL");
260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leddriver.c文件内容就是按照示例代码54.2.2.5的platform驱动模板编写的。
        第34~122行,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
        第130~206行,probe函数,当设备和驱动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当匹配成功以后会在终端上输出“led driver and device has matched!”这样语句。在probe函数里面初始化LED、注册字符设备驱动。也就是将原来在驱动加载函数里面做的工作全部放到probe函数里面完成。
        第213~226行,remobe函数,当卸载platform驱动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在此函数里面释放内存、注销字符设备等。也就是将原来驱动卸载函数里面的工作全部都放到remove函数中完成。
        第229~235行,platform_driver驱动结构体,注意name字段为"imx6ul-led",和我们在leddevice.c文件里面设置的设备name字段一致。
        第242~245行,驱动模块加载函数,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向Linux内核注册led_driver驱动。
        第252~255行,驱动模块卸载函数,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从Linux内核卸载led_driver驱动。
54.4.2 测试APP编写
        测试APP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打开和关闭LED灯,新建ledApp.c这个文件,然后在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54.4.2.1 ledApp.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文件名                : ledApp.c
11作者        : 左忠凯
12版本        : V1.0
13描述        : platform驱动驱测试APP。
14其他        : 无
15使用方法                :./ledApp /dev/platled  0 关闭LED
16          ./ledApp /dev/platled  1 打开LED
17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8日志        : 初版V1.0 2019/8/16 左忠凯创建
19 ***************************************************************/
20 #define LEDOFF   0
21 #define LEDON    1
22
23/*
24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5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6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7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28  */
29int main(int argc,char*argv[])
30{
31        int fd, retvalue;
32        char*filename;
33        unsignedchar databuf[2];
34
35        if(argc !=3){
36                printf("Error Usage!\r\n");
37        return-1;
38        }
39
40        filename = argv[1];
41        /* 打开led驱动 */
42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3        if(fd <0){
44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5        return-1;
46        }
47
48        databuf[0]= atoi(argv[2]);/*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49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sizeof(databuf));
50        if(retvalue <0){
51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52        close(fd);
53        return-1;
54        }
55
56        retvalue = close(fd);/* 关闭文件 */
57        if(retvalue <0){
58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59                return-1;
60        }
61        return0;
62}

        ledApp.c文件内容很简单,就是控制LED灯的亮灭,和第四十一章的测试APP基本一致,这里就不重复讲解了。
54.5 运行测试
54.5.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leddevice.o leddriver.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54.5.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leddevice.o leddriver.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leddevice.o leddriver.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leddevice.ko leddriver.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led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ledApp.c -o led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ledApp这个应用程序。
54.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leddevice.ko、leddriver.ko和led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leddevice.ko设备模块和leddriver.ko这个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leddevice.ko        //加载设备模块
modprobeleddriver.ko        //加载驱动模块

        根文件系统中/sys/bus/platform/目录下保存着当前板子platform总线下的设备和驱动,其中devices子目录为platform设备,drivers子目录为plartofm驱动。查看/sys/bus/platform/devices/目录,看看我们的设备是否存在,我们在leddevice.c中设置leddevice(platform_device类型)的name字段为“imx6ul-led”,也就是设备名字为imx6ul-led,因此肯定在/sys/bus/platform/devices/目录下存在一个名字“imx6ul-led”的文件,否则说明我们的设备模块加载失败,结果如图54.4.2.1所示:

图54.4.2.1 imx6ul-led设备

        同理,查看/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看一下驱动是否存在,我们在leddriver.c中设置led_driver(platform_driver类型)的name字段为“imx6ul-led”,因此会在/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存在名为“imx6ul-led”这个文件,结果如图54.4.2.2所示:

图54.4.2.2 imx6ul-led驱动

驱动模块和设备模块加载成功以后platform总线就会进行匹配,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就会输出如图54.4.2.3所示一行语句:

图54.4.2.3 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

        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就可以测试LED灯驱动了,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ledApp /dev/platled 1        //打开LED灯
        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ledApp /dev/platled 0        //关闭LED灯

        观察一下LED灯能否打开和关闭,如果可以的话就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leddevice.ko
rmmodleddriver.ko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