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求助个贴片芯片是什么IC。丝印2001 J501。USB电源

楼主(2020-07-06):
该芯片为SOT26封装,6个脚,丝印上排2001,下排J501,一款USB充电器上用的。量了下不是排阻,不是双三极管。该USB充电器采用HC7703C和HC2706C

楼主:
查到了,应该USB端口识别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了,应该USB端口识别芯片

BC1.2 APPLE5V 2.4A 等协议芯片吧

网友B: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1.2 APPLE5V 2.4A 等协议芯片吧

恩,对的,类似LN4050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

莫站,这个属于问题求教,就别打赏了,我汗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