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五十五章设备树下的platform驱动编写--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7-0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对正点原子Linux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五十五章设备树下的platform驱动编写

        上一章我们详细的讲解了Linux下的驱动分离与分层,以及总线、设备和驱动这样的驱动框架。基于总线、设备和驱动这样的驱动框架,Linux内核提出来platform这个虚拟总线,相应的也有platform设备和platform驱动。上一章我们讲解了传统的、未采用设备树的platform设备和驱动编写方法。最新的Linux内核已经支持了设备树,因此在设备树下如何编写platform驱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设备树下编写platform驱动。

55.1设备树下的platform驱动简介
        platform驱动框架分为总线、设备和驱动,其中总线不需要我们这些驱动程序员去管理,这个是Linux内核提供的,我们在编写驱动的时候只要关注于设备和驱动的具体实现即可。在未设备树的Linux内核下,我们需要分别编写并注册platform_device和platform_driver,分别代表设备和驱动。在使用设备树的时候,设备的描述被放到了设备树中,因此platform_device就不需要我们去编写了,我们只需要实现platform_driver即可。在编写基于设备树的platform驱动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在设备树中创建设备节点
        毫无疑问,肯定要先在设备树中创建设备节点来描述设备信息,重点是要设置好compatible属性的值,因为platform总线需要通过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来匹配驱动!这点要切记。比如,我们可以编写如下所示的设备节点来描述我们本章实验要用到的LED这个设备:
示例代码55.1.1 gpioled设备节点
1 gpioled {
2        #address-cells =<1>;
3        #size-cells =<1>;
4        compatible ="atkalpha-gpioled";
5        pinctrl-names ="default";
6        pinctrl-0=<&pinctrl_led>;
7        led-gpio =<&gpio1 3 GPIO_ACTIVE_LOW>;
8        status ="okay";
9};

        示例55.1.1中的gpioled节点其实就是45.4.1.2小节中创建的gpioled设备节点,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用。注意第4行的compatible属性值为“atkalpha-gpioled”,因此,我们一会在编写platform驱动的时候一定要设置of_match_table也有此值。
        2、编写platform驱动的时候要注意兼容属性
        上一章已经详细的讲解过了,在使用设备树的时候platform驱动会通过of_match_table来保存兼容性值,也就是表明此驱动兼容哪些设备。所以,of_match_table将会尤为重要,比如本例程的platform驱动中platform_driver就可以按照如下所示设置:
示例代码55.1.2 of_match_table匹配表的设置
1        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leds_of_match[]={
2        {.compatible ="atkalpha-gpioled"},/* 兼容属性 */
3        {/* Sentinel */}
4        };
5
6        MODULE_DEVICE_TABLE(of, leds_of_match);
7
8        staticstruct platform_driver leds_platform_driver ={
9        .driver ={
10        .name       ="imx6ul-led",
11        .of_match_table = leds_of_match,
12        },
13        .probe          = leds_probe,
14        .remove         = leds_remove,
15        };

        第1~4行,of_device_id表,也就是驱动的兼容表,是一个数组,每个数组元素为of_device_id类型。每个数组元素都是一个兼容属性,表示兼容的设备,一个驱动可以跟多个设备匹配。这里我们仅仅匹配了一个设备,那就是55.1.1中创建的gpioled这个设备。第2行的compatible值为“atkalpha-gpioled”,驱动中的compatible属性和设备中的compatible属性相匹配,因此驱动中对应的probe函数就会执行。注意第3行是一个空元素,在编写of_device_id的时候最后一个元素一定要为空!
        第6行,通过MODULE_DEVICE_TABLE声明一下leds_of_match这个设备匹配表。
        第11行,设置platform_driver中的of_match_table匹配表为上面创建的leds_of_match,至此我们就设置好了platform驱动的匹配表了。
        3、编写platform驱动
        基于设备树的platform驱动和上一章无设备树的platform驱动基本一样,都是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就会执行probe函数。我们需要在probe函数里面执行字符设备驱动那一套,当注销驱动模块的时候remove函数就会执行,都是大同小异的。
55.2 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我们只使用到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LED灯,因此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8.3小节即可。
55.3 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Linux驱动例程->18_dtsplatform。
本章实验我们编写基于设备树的platform驱动,所以需要在设备树中添加设备节点,然后我们只需要编写platform驱动即可。
55.3.1 修改设备树文件
        首先修改设备树文件,加上我们需要的设备信息,本章我们就使用到一个LED灯,因此可以直接使用45.4.1小节编写的gpioled子节点即可,不需要在重复添加。
55.3.2 platform驱动程序编写
        设备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要编写相应的platform驱动了,新建名为“18_dtsplatform”的文件夹,然后在18_dtsplatform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dtsplatform”。新建名为leddriver.c的驱动文件,在leddriver.c中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55.3.2.1 leddriver.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_gpio.h>
12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3  #include <linux/timer.h>
14  #include <linux/irq.h>
15  #include <linux/wait.h>
16  #include <linux/poll.h>
17  #include <linux/fs.h>
18  #include <linux/fcntl.h>
19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24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5文件名                : leddriver.c
26作者        : 左忠凯
27版本        : V1.0
28描述        : 设备树下的platform驱动
29其他        : 无
30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31日志        : 初版V1.0 2019/8/13 左忠凯创建
32  ***************************************************************/
33  #define LEDDEV_CNT              1                /* 设备号长度        */
34  #define LEDDEV_NAME             "dtsplatled"        /* 设备名字        */
35  #define LEDOFF                  0
36  #define LEDON                   1
37
38/* leddev设备结构体 */
39struct leddev_dev{
40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41struct cdev         cdev;        /* cdev                     */
42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43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44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5struct device_node *node;        /* LED设备节点                */
46int                        led0;        /* LED灯GPIO标号        */
47};
48
49struct leddev_dev leddev;        /* led设备                */
50
51/*
52   * @description         : LED打开/关闭
53   * @param - sta         : LEDON(0) 打开LED,LEDOFF(1) 关闭LED
54   * @return               : 无
55   */
56void led0_switch(u8 sta)
57{
58if(sta == LEDON )
59          gpio_set_value(leddev.led0,0);
60elseif(sta == LEDOFF)
61          gpio_set_value(leddev.led0,1);
62}
63
64/*
65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66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67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68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6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失败
70   */
71static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p)
72{
73      filp->private_data =&leddev;/* 设置私有数据  */
74return0;
75}
76
77/*
78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79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80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81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82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83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84   */
85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const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6{
87int retvalue;
88unsignedchar databuf[2];
89unsignedchar ledstat;
90
91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92if(retvalue <0){
93
94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95return-EFAULT;
96}
97
98      ledstat = databuf[0];
99if(ledstat == LEDON){
100         led0_switch(LEDON);
101}elseif(ledstat == LEDOFF){
102         led0_switch(LEDOFF);
103}
104return0;
105}
106
107/* 设备操作函数 */
108staticstruct file_operations led_fops ={
109.owner = THIS_MODULE,
110.open = led_open,
111.write = led_write,
112};
113
114/*
115  * @description        : f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当驱动与
116  *                    设备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117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
118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119  */
120staticint 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121{
122     printk("led driver and device was matched!\r\n");
123/* 1、设置设备号 */
124if(leddev.major){
125         leddev.devid = MKDEV(leddev.major,0);
126         register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 LEDDEV_CNT,
LEDDEV_NAME);
127}else{
128         alloc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0, LEDDEV_CNT,
LEDDEV_NAME);
129         leddev.major = MAJOR(leddev.devid);
130}
131
132/* 2、注册设备      */
133     cdev_init(&leddev.cdev,&led_fops);
134     cdev_add(&leddev.cdev, leddev.devid, LEDDEV_CNT);
135
136/* 3、创建类      */
137     leddev.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LEDDEV_NAME);
138if(IS_ERR(leddev.class)){
139return PTR_ERR(leddev.class);
140}
141
142/* 4、创建设备 */
143     leddev.device = device_create(leddev.class,NULL, leddev.devid,
NULL, LEDDEV_NAME);
144if(IS_ERR(leddev.device)){
145return PTR_ERR(leddev.device);
146}
147
148/* 5、初始化IO */
149     leddev.node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150if(leddev.node ==NULL){
151         printk("gpioled node nost find!\r\n");
152return-EINVAL;
153}
154
155     leddev.led0 = of_get_named_gpio(leddev.node,"led-gpio",0);
156if(leddev.led0 <0){
157         printk("can't get led-gpio\r\n");
158return-EINVAL;
159}
160
161     gpio_request(leddev.led0,"led0");
162     gpio_direction_output(leddev.led0,1);/*设置为输出,默认高电平 */
163return0;
164}
165
166/*
167  * @description        : remove函数,移除platform驱动的时候此函数会执行
168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
169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170  */
171staticint led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172{
173     gpio_set_value(leddev.led0,1);        /* 卸载驱动的时候关闭LED         */
174
175     cdev_del(&leddev.cdev);        /*  删除cdev                                 */
176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leddev.devid, LEDDEV_CNT);
177     device_destroy(leddev.class, leddev.devid);
178     class_destroy(leddev.class);
179return0;
180}
181
182/* 匹配列表 */
183staticconststruct of_device_id led_of_match[]={
184{.compatible ="atkalpha-gpioled"},
185{/* Sentinel */}
186};
187
188/* platform驱动结构体 */
189staticstruct platform_driver led_driver ={
190.driver     ={
191.name   ="imx6ul-led",        /* 驱动名字,用于和设备匹配        */
192.of_match_table = led_of_match,        /* 设备树匹配表                */
193},
194.probe      = led_probe,
195.remove     = led_remove,
196};
197
198/*
199  * @description        : 驱动模块加载函数
200  * @param               : 无
201  * @return              : 无
202  */
203staticint __init leddriver_init(void)
204{
205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led_driver);
206}
207
208/*
209  * @description        : 驱动模块卸载函数
210  * @param               : 无
211  * @return              : 无
212  */
213staticvoid __exit leddriver_exit(void)
214{
215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led_driver);
216}
217
218 module_init(leddriver_init);
219 module_exit(leddriver_exit);
220 MODULE_LICENSE("GPL");
221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33~112行,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没什么要说的。
        第120~164行,p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当设备树中的设备节点与驱动之间匹配成功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原来在驱动加载函数里面做的工作现在全部放到probe函数里面完成。
        第171~180行,remobe函数,当卸载platform驱动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在此函数里面释放内存、注销字符设备等,也就是将原来驱动卸载函数里面的工作全部都放到remove函数中完成。
        第183~186行,匹配表,描述了此驱动都和什么样的设备匹配,第184行添加了一条值为"atkalpha-gpioled"的compatible属性值,当设备树中某个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也为“atkalpha-gpioled”的时候就会与此驱动匹配。
        第189~196行,platform_driver驱动结构体,191行设置这个platform驱动的名字为“imx6ul-led”,因此,当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会在/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存在一个名为“imx6u-led”的文件。第192行设置of_match_table为上面的led_of_match。
        第203~206行,驱动模块加载函数,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向Linux内核注册led_driver驱动。
        第213~216行,驱动模块卸载函数,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从Linux内核卸载led_driver驱动。
55.3.3 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就直接使用上一章54.4.2小节编写的ledApp.c即可。
55.4 运行测试
55.4.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leddriver.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55.4.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home/zuozhongkai/linux/IMX6ULL/linux/temp/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_alientek
......
4  obj-m := leddriver.o
......
11 clean:
12$(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leddriver.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leddriver.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测试APP直接使用上一章的ledApp这个测试软件即可。
55.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leddriver.ko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4.1.15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15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leddriver.ko这个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leddriver.ko        //加载驱动模块

        驱动模块加载完成以后到/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查看驱动是否存在,我们在leddriver.c中设置led_driver(platform_driver类型)的name字段为“imx6ul-led”,因此会在/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存在名为“imx6ul-led”这个文件,结果如图55.4.2.1所示:

图55.4.2.1 imx6ul-led驱动

        同理,在/sys/bus/platform/devices/目录下也存在led的设备文件,也就是设备树中gpioled这个节点,如图55.4.2.2所示:

图55.4.2.2 gpioled设备

驱动和模块都存在,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就会输出如图55.4.2.3所示一行语句:

图55.4.2.3 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

        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就可以测试LED灯驱动了,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ledApp /dev/dtsplatled 1        //打开LED灯

        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ledApp /dev/dtsplatled 0        //关闭LED灯

        观察一下LED灯能否打开和关闭,如果可以的话就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leddriver.ko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