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类似ULN2003驱动芯片,电流更大的,1A以上,耐压30V

楼主(2020-07-06):
ULN2003是 500mA,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驱动芯片。
电流比较大。

我5V的单片机,要控制12V的灯。 电流1A以上。

四路输出。

原来是用四个PMOS+NPN,  觉得好像有点麻烦,

请教大家用什么驱动芯片好。

网友:
用ULN2803呗, 每两路并联.

网友:
集成的双NPN,PMOS,立省四

网友:
ULN2003是 500mA   长时间0.5a  蛮危险低   记忆中这是极限参数  具体看手册为准   最好是歪果的品牌  瓷器牌的技术文档打折扣来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直接用NPN.   PMOS可以不用

网友:
场效应管才能满足你的电流要求。

网友:
7路1A,电流有点大不好找,如能找到,应该是mos

网友:
高低边开关

网友:
东芝有2803的mos管替代型号

网友:
ULN2068   NPN x 4   50V  1.75A

网友:
ULN2065  NPN x 4   80V  1.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