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Ttiny13A EEPROM读写函数

楼主(2020-07-06):
ATtiny13A EEPROM读写函数,经测试可用。

/**************************************************
*描述:eeprom写一个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地址(十六进制)  data-数据
**************************************************/
void eeprom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a)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 << EEPE));
   //设置编程模式
   EECR = (0 << EEPM1) | (0 << EEPM0);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L = address;
   EEDR = data;
   //置位EEMPE
   EECR |= (1 << EEMPE);
   //置位EEPE,启动写操作
   EECR |= (1 << EEPE);
}

/**************************************************
*描述:eeprom读一个字节数据
*参数:address-地址(十六进制)  data-数据
**************************************************/
uchar eeprom_read(uchar address)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 << EEPE));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L = address;
   //设置EERE启动读操作
   EECR |= (1 << EERE);
   return(EEDR);
}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