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ADS的筒子们如何实现将多根2d线转为铜皮?

楼主(2020-07-06):
  比如在top层画了几条不交接的2d线,如何一起选中这几条线一次转为铜皮?
我现在都是一根一根的单独选中 在 特性--> 类型里选 铜皮.  这样效率很低下

网友A:
自己写脚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105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脚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1059-1-1.html

  高手,这个我得熟悉下,完全小白

网友B:
使用过滤器 全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过滤器 全选啊

  选中是没有问题,但是选中n条线后,在特性里无法选择设置为铜箔。

网友:
在来支持一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