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冰箱,又是铁管锈烂

楼主(2020-07-06):
今天接修一台冰箱,不会冷了,用磁铁一下保鲜室后壁,是铁管材质估计又是铁管锈烂,开后背后果然是这样,铁管材质和铝管材质也就相差十几元成本也抠。接下来用铜管换掉锈蚀管道

网友:
蚊子腿也是肉啊,工厂一个省1、20元,十万台就省了不少了……

网友:
应该这么想,东西用一辈子,工厂地饿死

网友A:
冰箱是什么牌子的?都烂成这样,还修啊

网友B:
楼主修东西,对美的印象怎么样??感觉最差的品牌是哪个

楼主:
换好锈烂的管道,打胶固定,等明天抽真空充制冷剂调试

楼主:
重新盘好的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是什么牌子的?都烂成这样,还修啊

不知名的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东西,对美的印象怎么样??感觉最差的品牌是哪个

比杂牌好一点,现在各大品牌都做烂了,连海尔都有一两批是铁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杂牌好一点,现在各大品牌都做烂了,连海尔都有一两批是铁管的

下次要买可以跳过海尔了.

网友C: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赏!

谢谢老大打赏!

网友:
楼主可以从修理的角度来指导我们购买好的家电,不过现在真的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哪个品牌都会学坏;就像老干妈都会把原料从贵州辣椒换成河南辣椒,因为成本可以省5块钱一斤。

网友D:
借楼请教下,冷冻层最上面有水珠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E:
楼主制冷维修技术是自学的还是专门到外面去学的啊?有好的书推荐吗?
现在有台冰箱先是冷冻不制冷了,过了两个星期冷藏室也不冷了。压缩机能正常启动。现在怀疑也是漏了!
外面去修吧性价比不高了。想自己弄弄就当是DIY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楼请教下,冷冻层最上面有水珠是什么问题?感谢。

如果冰箱冷冻正常的话是不会有水珠应该是结霜,是不冷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制冷维修技术是自学的还是专门到外面去学的啊?有好的书推荐吗?
现在有台冰箱先是冷冻不制冷了,过了 ...

自学成才,没有看过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制冷维修技术是自学的还是专门到外面去学的啊?有好的书推荐吗?
现在有台冰箱先是冷冻不制冷了,过了 ...

自己弄得有焊机,压力表,真空泵可以不用买找个冰箱压缩机来焊两个气嘴就行,修冰箱难度不大,可以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C:
楼主的图片是否直接拍摄到帖子里,还是先存在手机,然后才上传到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是否直接拍摄到帖子里,还是先存在手机,然后才上传到论坛?

直接拍摄的照片不能上传,显示文件太大,用外挂软件转换后上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冰箱冷冻正常的话是不会有水珠应该是结霜,是不冷问题吧

制冷正常,冷冻第一层水往下滴。现在第一层都是一坨坨的冰。
怀疑是排水堵住了?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冷正常,冷冻第一层水往下滴。现在第一层都是一坨坨的冰。
怀疑是排水堵住了? 不知道对不对。

保鲜室才会有这种情况,是堵了,难道保鲜室的水趟到冷冻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弄得有焊机,压力表,真空泵可以不用买找个冰箱压缩机来焊两个气嘴就行,修冰箱难度不大,可以自己摸 ...

家电修过不少,就是冰箱焊管这种没弄过。
看来要先买套焊具练练手,有把握了再添加其他设备。
这么多年来,工具是越买越多了!

网友F:
冰箱有些制冷剂是易燃的R600a,异丁烷,容易爆,小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保鲜室才会有这种情况,是堵了,难道保鲜室的水趟到冷冻室了

不知道
现在怀疑1.排水孔堵了  水流到冷冻了,不过水太多了  不像这个问题
2.冷冻门胶条密封不好  不过呢  第一层都好多冰坨坨了 一般胶条不好最多很多水珠  没见过还能结冰的

网友:
修冰箱要小心,我们这里有个人修冰箱时制冷剂爆炸把一条手臂炸断了,而且接不回去,现在成了独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请教下,冷冻层最上面有水珠是什么问题?感谢。

冰箱冷藏门没关合,不密封,冷藏室积水
冷冻门没关合,不密封,冷冻室结冰

网友:
排水孔捅一捅就不积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拍摄的照片不能上传,显示文件太大,用外挂软件转换后上传的

你使用的iPhone?

网友:
大批量生产,省略一点,汇集成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
现在怀疑1.排水孔堵了  水流到冷冻了,不过水太多了  不像这个问题
2.冷冻门胶条密封不好  不过呢 ...

想将排水孔通一下试试,我的冷藏室积水通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请教下,冷冻层最上面有水珠是什么问题?感谢。

主要是冷冻室进空气
可能经常开门或者冷冻室门关得不密实有漏气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我这边房东的TCL冰箱,冷藏室要么过冷结冰,要么不够冷底层蓄水,调节档位不能完美解决。这会是什么原因?这一次看到如此奇葩的冰箱。

网友:
大师,问一下冰箱冷藏室不制冷是什么原因?冷冻室-18度正常

网友:
自己只修过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iPhone?

realme,国产新品牌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冰箱有些制冷剂是易燃的R600a,异丁烷,容易爆,小心

+1024 我也想说这个,想自己搞的注意安全。

网友G:
楼主师傅请教一下 ,有台老式新飞的差不多10年了,父母用的比较爱惜的外观很新,前一段发现冷冻室有点凉气,保鲜的没感觉, 开始以为温控坏了 直接拆开短路温控开关也不行,每次冰箱已经拔掉电源开始半小时能听到机器正常工作,之后就像停机一样无效果。已经卖新的了,看看这个旧能简单搞一下,根据现象能判断哪部分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师傅请教一下 ,有台老式新飞的差不多10年了,父母用的比较爱惜的外观很新,前一段发现冷冻室有点凉气 ...

可能管道漏了,压缩机吸进水了,然后运行后过载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管道漏了,压缩机吸进水了,然后运行后过载保护

谢了,由于机器时间久了没有 当时觉得不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