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有ST-LINK ,支持STM8调试的固件?添加了图片

楼主(2020-07-06):
ST-LINK坏了,换了上面的STM32F103C8CT6, 网上下载了一堆ST-LinkUpgrade,都是只支持STM32的,官网的也是 找不到能支持STM8+STM32 , 谁能提供一下?

弄错了是STM32F103C8T6才对,图中主控是STM32F103C8CT6,已更换,旁边的是NH245,电平转换芯片,也已换了,固件已刷成这样的,就是没有STM8

还有两个下面种,简直是垃圾,只有一个擦除了型号的IC,买回来,写了一次,第二次就死活不行了,两个都是这样,用别人的测试,我板子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我记得是103的芯片

网友:
你是不是引脚搞错了,或者外围器件有问题?   STM8用的是SWIM。

网友A:
STM8和STM32都是用的同一个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和STM32都是用的同一个固件的

网上查过,有区分的,有的只支持主STM32,官网现在能下的了只是STM32了,找不到旧版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过,有区分的,有的只支持主STM32,官网现在能下的了只是STM32了,找不到旧版 ...

这样啊,这种新版的我没用过,都是用老版的

网友:
帮楼主找了下,自己下载看下,是否有需要的版本

网友:
自己找下

楼主:
好了,烧写二楼的文件 STLinkV2.J16.S4.zip,然后更新一下,STM8就可以了,但STM32死活不行,有点怀疑D1,D2,D3 ,三个管子,测了一下貌似是NPN,不知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