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定频空调为什么要加雪种?

楼主(2020-07-06):
按道理如果铜管是密封的话,冷媒是无法泄漏出去。也不存在加雪种的事。是不是因为漏气?铜管穿孔或者螺丝处漏气?

网友:
都是理论的,一般都是接头处漏

网友:
现在的变频空调不用雪种了吗?现在的空调有用铜的么?不是都用铁的跟铝的吗?

网友A:
去年给我宿舍的空调加了雪种。听师傅说,理论上空调用个10年8年都不用加雪种。需要加雪种的空调一般是有泄漏,这种空调卖二手不值钱的。
今年我不住宿舍了,同事住了我的房间,前几天听他说空调不冷又得再加雪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给我宿舍的空调加了雪种。听师傅说,理论上空调用个10年8年都不用加雪种。需要加雪种的空调一般是有泄 ...

换钢管呀,或者重新打磨一下那个铜的张口

网友B:
都是泄露出去的,出厂标准是3克每年算合格,如果安装工人装不好螺母,也会漏。
买一罐5公斤的R22,大约100多元,带表和软管,以后自己加就行,每次成本10元。R22罐装的保质期是永久,压力在就不会过期。
变频的就麻烦了,基本都要放光,抽真空,个人不好充。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C:
我的变频空调也漏制冷剂R410A。目前感觉只是比风扇好一些。打算自己加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泄露出去的,出厂标准是3克每年算合格,如果安装工人装不好螺母,也会漏。
买一罐5公斤的R22,大约100 ...

我看抖音的视频 是直接接到粗管的排气端里加冷媒。他为什么不排空再加?不怕有空气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变频空调也漏制冷剂R410A。目前感觉只是比风扇好一些。打算自己加雪种。 ...

勇气可加

网友C:
也没有你想象那么难,室外机在阳台上。我打算在网上先学习,然后买工具和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没有你想象那么难,室外机在阳台上。我打算在网上先学习,然后买工具和雪种。 ...

主要是怕危险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抖音的视频 是直接接到粗管的排气端里加冷媒。他为什么不排空再加?不怕有空气进去吗? ...

一般是有排空这个操作的,接到低压管时不要先拧紧,打开雪种开关冲一下,把管子里的空气排出来再拧紧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有你想象那么难,室外机在阳台上。我打算在网上先学习,然后买工具和雪种。 ...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些制冷剂是易燃易爆的,还要抽真空操作,不是专业搞这个的真不建议自己弄

网友:
Q:以前的定频空调为什么要加雪种?
A:
现在的定频空调不用加雪种吗?
以前的变频空调不用加雪种吗?

网友C:
我加了,但是有想哭的感觉。在淘宝购买的两瓶R410A,他淘宝宣传净重含量有500克R410A制冷剂,两瓶就有1000克了,我的空调只需要850克制冷剂的。现在,加雪种之后,发现,购买的两瓶制冷剂,没有使用之前是1335克,加完雪种之后,剩下空铁瓶有560克,也就是说得到纯制冷剂只有775克。目前空调制冷效果比原来更加差了。我要求淘宝卖家给我补发两瓶R410A,我这样做过分吗?但是淘宝卖家拒绝了,死猪不怕开水汤,我怎样才能投诉他虚假宣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加了,但是有想哭的感觉。在淘宝购买的两瓶R410A,他淘宝宣传净重含量有500克R410A制冷剂,两瓶就有1000 ...

原来一点不剩?

网友:
我将原来的放掉,然后抽真空,再加新雪种。怎样投诉淘宝?

网友:
新空调被安装工安装都会漏气,我自己装了两台,效果杠杠的。前提是位置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