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无线射频布线问题

楼主(2020-07-06):
射频布线 这个地怎么处理  ,,有什么讲究吗??
前3张图片是模块的数据手册  ,,第四张我猜想的
我下面这个铜皮示意图可以吗?

希望研究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1、阻抗50OHM时最佳传输效率,不一定强求50OHM,一般实测时满足需求就好。
2、三个电容组成的π是为了后续调试天线,0R是为了断开天线方便接示波器等测试。电容影响幅值,前面应该还有个电感,组合是LC。
3、包地抗干扰,减小对其的影响。
4、线都是有阻值的,高频有感抗容抗啥的,尽量短,减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阻抗50OHM时最佳传输效率,不一定强求50OHM,一般实测时满足需求就好。
2、三个电容组成的π是为了后续 ...

厉害啊,,老哥 ,,问下 这个包地后  这个区域地 能用我图4那样的示意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啊,,老哥 ,,问下 这个包地后  这个区域地 能用我图4那样的示意图吗 ...

没有给出具体的关键端子位置及结构,以及实际需求。
只能举例:如13.56NFC,有些IC要求天线GND尽可能回馈到芯片某些引脚或者地,然后点单点接到电池端地。
当然直接大面积铺铜过去是不建议的,会影响你PCB其他的IC,如果有中断等可能会误触发等。
2.4G的射频类似,当然最终的产品用应该没问题,但是研发要做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给出具体的关键端子位置及结构,以及实际需求。
只能举例:如13.56NFC,有些IC要求天线GND尽可能回馈 ...

天线的地一般建议尽量完整,也就是整个铺地。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子综合
目标分论坛:PCB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

网友:
 【询问一个无线射频布线问题】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一个帖子犯规2次,没有打赏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我晕,天线那里为啥那样整?全部连起来密密麻麻的打上过孔再说!

网友:
实际没那么高要求,走线不是50,可以用天线补偿,叫天线厂做多几条天线试一下,那条好用那条。

网友:
不要切割地平面,切割地平面没什么实际意义,在信号线两侧打孔
实际射频信号走的不是你画的那个铜线,而是信号线与底线之间围城的空间内,所以FR4板材会有一点点介质损耗